pads: 多个 网络号 和 图号 重叠 的问题?

楼主:
见附图
有两个网络号 和 其图页编号 重叠到一起了。
请教:
如何将其一次修改好 ?

谢谢 !

网友A:
这个我也不清楚。应该在设置里可以找到。

设置后,距离及方向会固定,那么左右离线符都一样,还得修改。所以我就不关心它的设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也不清楚。应该在设置里可以找到。

设置后,距离及方向会固定,那么左右离线符都一样,还得修改。 ...

谢谢版主,看来,这是pads的bug了

网友A:
这个也不算是BUG,只是它没有自动识别左右、上下的功能而已。

不过,PADS “ 下一个 ” 标号的位置和前一个相同,利用这个特点,整理的时候,如先把向左引的网络标签位置搞好,再重新对其它标签重新按一下ALT + SPACE,它们会摆放得很整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不算是BUG,只是它没有自动识别左右、上下的功能而已。

不过,PADS “ 下一个 ” 标号的位置和前 ...

谢谢版主,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