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流电路的设计原理

楼主:
现在想用仪表放大器AD8421 结合 比较器AD8561 两个IC一起 在功率放大器电路中,加入一个限流保护的环节

看了这两个芯片的datasheet后,发现AD8421要设置Rg阻值
以此来调节增益参数,但是不知道如何根据自己的限流值来计算参数?

网友A:
先说说你为啥非要用仪表放大器,用在这的优点是啥?

网友B:
限流电路使用仪表放大器,除了增加成本,增加电路的复杂程度,什么好处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说说你为啥非要用仪表放大器,用在这的优点是啥?

来,听我慢慢说
现在的设计思路是
我用仪表放大器做输出电流采样,
再通过比较器做比较,如果超出限流幅度进行限流,但是两个芯片的应用不熟悉,才来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限流电路使用仪表放大器,除了增加成本,增加电路的复杂程度,什么好处也没有。

现在的设计思路是
我用仪表放大器做输出电流采样,
再通过比较器做比较,如果超出限流幅度进行限流,但是两个芯片的应用不熟悉,才来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来,听我慢慢说
现在的设计思路是
我用仪表放大器做输出电流采样,
再通过比较器做比较,如果超出限流 ...

电流采样该用电阻,放大采样信号用常规运放即可,甚至限流保护用晶体管电路足以轻松实现,你的想法不仅是自找麻烦,而且在成本上极不明智。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设计思路是
我用仪表放大器做输出电流采样,
再通过比较器做比较,如果超出限流幅度进行限流,但 ...

“我用仪表放大器做输出电流采样,再通过比较器做比较,如果超出限流幅度进行限流”
根本就不应该使用仪表放大器。

网友D:
类似电路我用过,我建议你不要完全靠Rg来调增益。用到这个电路的电流采集都是很小电流,直接用Rg来调不一定能调到你希望的增益,建议你后面加一级运放,做放大。然后固定好Rg,调后级放大电路参数,会方便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类似电路我用过,我建议你不要完全靠Rg来调增益。用到这个电路的电流采集都是很小电流,直接用Rg来调不一定 ...

谢谢你的指导
我现在是用上述电路给我的全桥输出发射机做限流保护,我在下桥臂mos管的源极与地之间接了一个0.001欧姆5瓦特的采样电阻,把采样值送去到ad8421的输入端,后面如何设计才可以达到我想要的限流值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的指导
我现在是用上述电路给我的全桥输出发射机做限流保护,我在下桥臂mos管的源极与地之间接了 ...

哦,忘了说了,之前自己分析错了,从ad8421输入的是采样后的电压值

网友D:
用0.001欧姆5瓦特的电阻来采样,你的电流有多大啊,0.001欧来采样误差会很大啊。如果你的电流很大的话,为什么不直接用电流传感器啊。你具体的电流是多大,希望保护的限值是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用0.001欧姆5瓦特的电阻来采样,你的电流有多大啊,0.001欧来采样误差会很大啊。如果你的电流很大的话,为 ...

现在的电路已经定下来了,这几天研究发现要改变限流阈值,要通过修改CPLD程序来实现,我的全桥输出电流是49安培,脉冲占空比是千分之一,我的MOS管漏极电流最大是80安培,我希望保护阈值是60安培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电路已经定下来了,这几天研究发现要改变限流阈值,要通过修改CPLD程序来实现,我的全桥输出电流是 ...

哦,定下来就好,注意选温度系数低的采样电阻,PCB走线也尽量粗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