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ADC12中断问题

楼主:
本人在做开关电源,想用AD12的中断一边检测一边采样,当AD12采的电压大于一定值,就让单片机的P1.0小灯亮,不知道可不可以同时进行,下面程序实验发现不好用,只能采样,不能检测,要想实现应该做出什么改变?求解答!!!谢谢
#pragma vector=ADC1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ISR (void)
{
  static unsigned int index = 0;
      if (ADC12MEM0 >= 0x444)
      P1OUT |= BIT0;
    else
      P1OUT &= ~BIT0;

  results [index++] = ADC12MEM0;               // Move results
  if(index == Num_of_Results)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long sum = 0;

        index = 0;
        for(i = 0; i < Num_of_Results; i++)
        {
            sum += results[i];
        }
        sum >>= 5;                            //除以32

         Trans_val(sum);

网友A:
AD12的中断可以一边检测一边采样,看程序还做了平均值处理,可以把判断放在处理后的平均值那边,单步调试看看是否会进入判断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12的中断可以一边检测一边采样,看程序还做了平均值处理,可以把判断放在处理后的平均值那边,单步调试看 ...

  if (ADC12MEM0 >= 0x444)
      P1OUT |= BIT0;
    else
      P1OUT &= ~BIT0;做了断点运行,其他语句都能运行,但是  P1OUT |= BIT0;   不能运行,P1.0在msp430上是个小灯,这应该怎么解决?换个引脚?

网友A:
P1.0配置为输出了吗?需要配置为输出,还有看看程序哪边有没有冲突

网友:
引用 网友A:
P1.0配置为输出了吗?需要配置为输出,还有看看程序哪边有没有冲突

好了谢谢 没有配置输出!!!请问pid调节放在中断里还是主函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