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24放大

楼主:
运放用的LM324,可是当硅光电池没受到光照,测了正向输入电压为0.00,,但是在输出u0有35mV的电压,这让我很不解,

网友:
     刚刚再测的时候,把万用表量程打小点硅光电池没受到光照时运放输入端有0.3mV,我发现我把硅光电池拔了输出都还有40mV,

网友A:
去看看LM324的器件手册,看看其输入失调电压有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看看LM324的器件手册,看看其输入失调电压有多少。

最大7m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去看看LM324的器件手册,看看其输入失调电压有多少。

我放大了21倍,理论上。现在要想办法消除失调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放大了21倍,理论上。现在要想办法消除失调电压

失调可以消除,失调的温漂无法消除。
建议楼主换用精密运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失调可以消除,失调的温漂无法消除。
建议楼主换用精密运放。

嗯,打算换OP07或者LF353

网友:
那么高的失调电压,你说结果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放大了21倍,理论上。现在要想办法消除失调电压

换合适的运放才是正确的出路。

网友A:
从技术上说,用运放可以,但是从工程角度讲,楼主的方案不合适,不论是成本还是性能都不合适,纯属自找麻烦外带扔钱。

网友:
LM324不建议做放大器,换个运放做,最好加一个调零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技术上说,用运放可以,但是从工程角度讲,楼主的方案不合适,不论是成本还是性能都不合适,纯属自找麻烦 ...

  那我要用什么实现这个功能,,看的文档都用的运放,有用LF353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我要用什么实现这个功能,,看的文档都用的运放,有用LF353的

只能说你看的资料太少了。红外通迅早已是标准化的产品,有专用芯片包括一体化接收头,其性能、价格都比运放方案有优势,甚至早在1980s就有专用的接收放大IC,现在更是品种繁多,好好在网上搜吧。

网友:
通用型运算放大器不是随便用的。不但要考虑其的特性,还需要考虑运用的场合、等级。虽然使用双电源供电时可以加调零。但是后果是会影响到线性度。故考虑直接更换运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你看的资料太少了。红外通迅早已是标准化的产品,有专用芯片包括一体化接收头,其性能、价格都比运 ...

红外接收集成的一体化接收头我知道有,但是我们似乎不能用那些,我再多看看资料吧,谢谢您的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红外接收集成的一体化接收头我知道有,但是我们似乎不能用那些,我再多看看资料吧,谢谢您的回答。

红外遥控和通迅用的器件可远不止什么一体化接收头,各种放大、解码以及全集成的芯片大把,就是一体化接收头都有很多种类型,适用范围也各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