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bit已经支持下载程序后自动复位了

楼主:
microbit支持下载程序后自动复位运行,而newbit一直需要自己按一下复位键,麻烦了。昨天研究了半天,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

大家可以下载并更新新的固件,更新后就可以实现自动复位了。

网友:
已下载。

刚要更新,(习惯性的先查看版本,备份旧的固件),发现版本相同。看来我的板上固件已经是最新版了。

# DAPLink Firmware - see https://mbed.com/daplink
Unique ID: 900900000381614c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7969902
HIC ID: 97969902
Auto Reset: 1
Automation allowed: 0
Overflow detection: 0
Daplink Mode: Interface
Interface Version: 0243
Git SHA: 068b7ea0b2e62803d84fc5038ba671abb55b5d2d
Local Mods: 1
USB Interfaces: MSD, CDC, HID
Interface CRC: 0x3efd8941
Remount count: 0

按位复位键,连接USB线,打算先备份原有固件。

导出原固件,

对比两个固件

除了地址0xf000开始的9个字节“64 6C 76 6B 09 00 01 00 00”之外,其余完全相同。
不知这9字节是做什么用的,不影响使用,先挂起,等有机会再去详细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下载。

刚要更新,(习惯性的先查看版本,备份旧的固件),发现版本相同。看来我的板上固件已经是最新 ...

区别很小,就是初始化部分的参数不同。

网友:
更新成功了,解决自动reset和名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