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合式或钳形电流传感器

楼主:
现需测试一根信号线中的电流,不能将传感器串联到导线中,同时不能断开导线,因此开合式电流传感器或者钳形电流传感器比较合适。

信号线中参数:信号频率20KHz以内,电流小于500mA;

不知哪位大神有用过类似的传感器,或者别的测试方案,求指点。

网友A:
用穿心式电流互感器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穿心式电流互感器即可。

谢谢,但是穿心式电流互感器需要事先将传感器穿在导线上,无法满足不断开线的情况下测试。传感器可随意从导线上取下且不用断开导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但是穿心式电流互感器需要事先将传感器穿在导线上,无法满足不断开线的情况下测试。传感器可随意从 ...

钳形可开合的也属于穿心传感器,有成品卖的。

网友:
fluke好像有类似的电流钳

网友:
已在万能的某宝上找到,有开口电感式的,也有电流钳式的,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