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1611内部12位DAC模块如何消除输出的偏移误差

楼主:
手册上写通过控制位DAC12CALON位可以校正,但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发现仍然有偏移误差,常为负偏移0.01mv左右。

1.请问一下应该如何消除?

2.之前曾通过两路DA输出接差分运放的方式来消除,但由于差分运放放大倍数的限制使用受限,能否直接减小单片机DA输出的误差?

网友A:
任何ADC、DAC都有偏移误差,先看器件手册确定该误差是否在器件的规定参数范围内,在的话是没办法的,满足不了要求只能换用外置合适型号的DAC。另外注意区分温漂和外电路带来的误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任何ADC、DAC都有偏移误差,先看器件手册确定该误差是否在器件的规定参数范围内,在的话是没办法的,满足不 ...

说的很有条理,受教了明天好好看看手册再来讨论

网友:
0.01mv左右误差已经很小了,具体参考芯片手册,看看是否在误差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