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无线通信

楼主:
做了一对三极管驱动的红外收发电路,但是发射管有失真,而且接收管找不到信号,这是为什么啊?
三极管驱动的红外收发电路可以传输调制波吗?

网友:
怎么个失真?

网友:
三极管当然可以驱动调制后的信号,否则那么多红外遥控器怎么工作的?!

网友A:
正弦波的正电压部分会在1V左右截顶

网友:
给出电路、波形图及其说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弦波的正电压部分会在1V左右截顶

说明工作点不合适,给出具体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说明工作点不合适,给出具体电路。

这是我参考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参考的电路

我直接用的洞洞板,当时考虑了红外管的功率,所以改了一下电阻阻值,把这里两个电阻改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参考的电路

说说你为啥用Q3?电路是抄的吧?自己分析一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