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盘外径应该比过孔大多少呢

楼主:
假如器件管脚直径1毫米,选过孔1.2毫米,焊盘外径应该是多大,应该比过孔多多少?太小了就没法焊锡了吧?

网友:
一般按管脚粗细的经验值设置过孔大小,这方面的资料也很多,开始画图可以参考标准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