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区门禁“拆解”

楼主:
小区门禁摔开了,里面是一个线圈+牛屎

听说这种门  禁很多都没加密,用支持NFC的安卓手机装个NFC taginfo就可以扫出门禁卡内的所有信息,而且还能用NFC模拟门禁卡的APP,直接打开小区的门。

身份证里面是不是也是类似这种结构,只不过储存的信息更多,能存什么指纹、身份证照片之类的,有人见过吗?

网友:
身份证里没必要存什么指纹和照片吧,只要一个身份证号就行了,使用身份证都是联网找到资料的, 而且身份证的应该很难破解的。

网友:
我去第一次听说NFC能刷门禁啊。。。每个小区的门禁都不同的能通用不?》

网友A:
一般的普通IC卡现在能破解比较多,但像银行卡这样的CPU卡,想要破解就非常困难了,当然卡的成本也会比较贵

网友:
门禁防君子,防不住小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普通IC卡现在能破解比较多,但像银行卡这样的CPU卡,想要破解就非常困难了,当然卡的成本也会比较贵

对,所以小区外面配钥匙的地方能买到门禁,比物业卖的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