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块LNK306PN的代换

楼主:
LNK306是一款比较经典的AC/DC电源转换芯片,但是在实际的运用中存在一些缺点,比如:
1)电感有声响而且输出有纹波噪声;
2)最多输出360mA的电流温度比较高有一些烫手;
3)LNK306国产的质量参差不齐,而进口的比较贵。

有没有可以推荐一款输入电压比较宽的(25-500VDC)、输出电流500mA以上不发烫、不用变压器、没有电感噪音、质量稳定的非隔离AC/DC降压电源芯片?谢谢!

网友:
LNK306PN是PI公司非隔离芯片,大厂品牌,国产的都是假的吧。
LNK306还有国产出的?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TI 的宽电压非隔离芯片,
UCC28810,
90VRMS 至 264VRMS 工作范围,
输出0.9A 恒定电流

网友A:
建议试试XD308H

这是一款18-600V宽范围输入的高压降型DC-DC转换器电源芯片,可以适应12-380VAC宽电压输入(不过外部需要加整流滤波),输出电流可以达到600mA(测试过500mA温度比较低不会烫手),它内部集成多种保护功能(比如常见的短路保护,过载保护,过热保护,……等等)。以上这些仅仅供你参考,毕竟自己测试过才会比较真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试试XD308H

这是一款18-600V宽范围输入的高压降型DC-DC转换器电源芯片,可以适应12-380VAC宽电压输 ...

XD308H这款新片不错,谢谢提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试试XD308H

这是一款18-600V宽范围输入的高压降型DC-DC转换器电源芯片,可以适应12-380VAC宽电压输 ...

好奇问一句,XD308H的纹波有多大?   之前在用LNK304,纹波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试试XD308H 这是一款18-600V宽范围输入的高压降型DC-DC转换器电源芯片,可以适应12-380VAC宽电压输 ...

感谢您的分享!

网友:
芯片除了自身的缺陷外,很多都是因为设计上不够优化导致的,比如说你可以考虑加大器件余量,提高散热效果,优化设计参数减少器件损耗等等。

网友:
承接各类型开关电源项目外包设计,特殊定制亦可。

qq:2165311923;tel:15179604830(微信同号);

E-mail:weilin1688@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