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测电容以及检查电容的好坏

楼主:
  用万用表测量电容:
   用C挡测量电容的电容量,测量方法如图2-67所示,将万用表拨到C挡(MF47型置于交流电压10V挡, MF28A型置于交流电压250V 挡),再将被测电容Cx串联接在指定交流电源上(MF47型万用表指定电源为交10V/50HZ, MF28A型指定电源为交流220V/50Hz),即可从万用表电容刻度线上读出电容量的数值。
   用万用表检查电容好坏:
   (1).操作要领
   口诀
  使用电电阻IK挡,表笔各接一极端。
  表针摆到接近零,然后慢慢往后返。
  达到某处停下来,返回越多越健康。
  到零不动有短路,返回较少有漏电。
  开始测量表不走,电容内部线路断。
  表针摆幅看容量,积累经验巧判断。
  测前放电保安全,换个量程来校验。
(2).说明
  1.使用电阻1K挡,表笔各接一极端—测量电容时,万用表置于RXlk挡或RX100挡,红、黑表笔各接一个电极。
  2.表针摆到接近零,然后慢慢往后返—即从指针的摆动情况观察电容的充、放电过程是否正常,如图2-68所示。
  3.达到某处停下来,返回越多越健康—电容放电时,指针返回停留位置越接近“∞Ω”点,说明该电容质量越好,如图2-69 所示•

  4.到零不动有短路,返回较少有漏电——测量时,指针指向 “∞Ω”点,说明电容短路;指针不能返回到“∞Ω”点,说明电容漏电(离得越远,说明电容漏电越多),如图2-70所示。万用表测电容  http://www.gooxian.com/
  5.开始测量表不走,电容内部线路断—对于容量在微法级的电容,若开始测量时指针不走,说明电容内部断线了,即电容开路,如图2-71所示。

  6.表针摆幅看容量,积累经验巧判断—有经验的电工,可从指针的摆幅大小就能够知道电容的容量是否足够。
  7.测前放电保安全,换个量程来校验—测量大容量电容时,测量前要用表笔(最好是用电阻)短接电容的两个电极,对电容放电,如图2-72所示。若怀疑电容有质量问题,可以多用几个电阻量程当来测量,以进一步校验电容的质量。

(3).实际应用
1.万用表只能用来大致判断电容的好坏,不能把容量测量得很准。
2.点解电容是允许有一定漏电的,漏电大学与表笔的接法有关。正确的接法是红表笔接电容的正极,黑表笔接负极,这时漏电小;反之,就是好的电容漏电也会加大,这是正常的,利用这一点,可判断标记不请的点解电容引脚的正负极性,如图2-73所示。
3.瓷片电容、涤纶电容一般容量较小,可用Rx10k挡来测量。对于0.01uF以上的电容,还是可以看到指针有一定偏转,如图2-74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