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初学Verilog HDL 出现错误Missing instance name in instantiation of 'half...

楼主:
Missing instance name in instantiation of 'half_clk_dai'.

网友A:
。。。例化的格式有问题

网友:
tb中 clk_out没有定义

网友:
请问如何修改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例化的格式有问题

请问该怎么修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该怎么修改呢

那个half_xx_xx后面空格再随便加个instance name,比如uut

网友:
half_clk_dai half_clk_dai_u();例化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