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ad采样控制pwm占空比做稳压源

楼主:
本人的思路是用:ad采的电压0x7ce/ad参考电压=pwm占空比x/pwm周期
    if (ADC12MEM0 > 0x7CE)
      x = x - 5;
    else
      x=160;
    if (ADC12MEM0 < 0x7CE)
      x = x + 5;
    else
      x=160;

但是行不通!
求各路大神给点思路或自己的程序给我参考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你先写个函数,能够改变pwm占空比。再根据模拟电压值,算好参数,传给那个函数就行了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先写个函数,能够改变pwm占空比。再根据模拟电压值,算好参数,传给那个函数就行了 。

编好了,但是完全不受控制!单片机自己在那玩。。。没我什么事。         if(ADC12CTL0 |= ADC12SC)
{
    if(ADC12MEM0<0x444)
      TA0CCR1 = TA0CCR1 + 5;
    else
      TA0CCR1 = 0;

}
else
{
    if(ADC12MEM0>0x444)
       TA0CCR1 = TA0CCR1 - 10;
     else
      TA0CCR1 = 512;
}
帮忙看看问题出在哪里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编好了,但是完全不受控制!单片机自己在那玩。。。没我什么事。         if(ADC12CTL0 |= ADC12SC)
{
...

先别判断adc相关的,就只操作改变占空比的寄存器。看看输出是否变化。别变化太频繁。一秒变一次。

网友C: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ADC12CTL0是采样值,TA0CCR1是占空比,先从程序分析,这个方法是有问题的,比如采样小于1092就减,大于1092就加?中间没有余量?然后就是对满值处理也有问题。如果是我写的话。我会这么写
if(ADC12CTL0<0x440)//判断采样值是否大于1088
{
   if(TA0CCR1<497)//判断占空比是否小于497
   {
     TA0CCR1 = TA0CCR1+5;//如果占空比小于497则加5
   }
   else
    TA0CCR1 = 512;//否则直接赋值
}
else if(ADC12CTL0>0x460)
{
   if(TA0CCR1>10)
   {
     TA0CCR1 = TA0CCR1 - 10;
   }
   else
   TA0CCR1 = 0;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ADC12CTL0是采样值,TA0CCR1是占空比,先从程序分析,这个方法是有问题的,比如采样小于 ...

你的办法可以改变占空比,刚有点小开心,但是上电之后占空比就会在设定的值左右浮动,不能达到稳定输出的效果,请问怎么才能我输入多少伏(>5v),输出都可以保持在5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