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的BOOST电路

楼主:
大家有没有用单片机做过BOOST电路啊!有没有程序分享一下!我的程序老跑飞!

网友:
float PID_realize(float speed)
  {

            pid.ActualSpeed=out;
            pid.SetSpeed=speed;
            pid.err=pid.SetSpeed-pid.ActualSpeed;
            pid.incrementSpeed=pid.Kp*(pid.err-pid.err_next)+pid.Ki*pid.err;
                      // +pid.Kd*(pid.err-2*pid.err_next+pid.err_last);
            pid.u+=pid.incrementSpeed;
            //pid.err_last=pid.err_next;
            pid.err_next=pid.err;
            return pid.u;
  };
out=ADI1*0.006; out是AD采样值

y=150*PID_realize(utemp);     Y是占空比    utemp是设定值
BUCK电路可以用  但是BOOST  就不行了,Y一直跑飞!
请问是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