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尺寸

楼主:
请问,这里面为什么有三个数字?画PCB封装库时怎么画

网友A:
说画圆圈中的三个尺寸,上边3.0是最大吃尺寸,中间是BSC尺寸,下面是最小尺寸,即3.0±0.2,
中间的BSC是用在说明IC两引脚中心的基本间距。这是一个无误差的,理论的真实位置尺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画圆圈中的三个尺寸,上边3.0是最大吃尺寸,中间是BSC尺寸,下面是最小尺寸,即3.0±0.2,
中间的BSC是 ...

好的,谢谢您。我在网上下载了一个MOSP-8的封装库,可以直接使用吗?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您。我在网上下载了一个MOSP-8的封装库,可以直接使用吗?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

MOSP-8封装有手工封装,有贴片机封装的尺寸紧凑,要据自己的需求而定

网友:
你画的封装只要在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就行了,,中间的是BSC,上边的是最大值,下边的是最小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