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氧体磁珠

楼主:
请问,我要画一个DA转换器,建立时间10us左右。下图是ADI评估版上的图,L3,L4是铁氧体磁珠,对这磁珠不太了解,可以去掉它吗?

网友:
磁珠电感在此起到抑制噪声的作用,最好用上,才几分钱的成本,不用会增加干扰。

网友A:
有要过安规的时候,就会有差了。另外600mH是不是有点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要过安规的时候,就会有差了。另外600mH是不是有点大了?

是600ohm,这个不是电阻吗?不是600mH

网友:
磁珠在不同频率下会表现出不同的阻抗,会滤掉某些特定频率的噪声

网友:
磁珠选型前的几点
一、不需要的信号的频率范围为多少;
二、噪声源是谁;
三、是否有空间在PCB板上放置磁珠;
四、需要多大的噪声衰减;
五、环境条件是什么(温度,直流电压,结构强度);
六、电路和负载阻抗是多少;

沃菲特电子  杨晓琴  189024627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