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带参数的宏定义用在循环体里?

楼主:
如图所示。COM为单片机输出寄存器(没有贴出源程序,而是只是写了个测试代码,简单明了),因寄存器地址偏移不能很好映射,在做LED扫描的时候遇到个问题:我企图将i作为变量传递给COMX,直接报错。
那如何将带参数的宏定义用在循环体里?

“##”将后面的参数全部替换成字符。如下程式所示。

或者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处理这样的问题呢?
COM为寄存器地址,赋值的时候作为左值,我总不能用用个大数组吧?
当然最次的办法,还是得列个输出寄存器地址偏移的散转表。

请坛友们发挥下脑洞哈。拜谢~~
#define COMMAND(NAME)  { #NAME, NAME ## _command }
struct command{    char *name;    void (*function) (void);};

网友:
宏定义的参数只能是常量,需要在编译之前进行预处理,所以你目前的办法是行不通的

网友:
#define COMX(X)      COM##X

你试试

上面一大堆没看明白你要干嘛,根据条件调用函数swith case 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