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1 改串口2 不行啊见程序

楼主:
啊啊啊啊不行啊

心率 - 副本.rar

网友A:
你程序传错了,还是串口1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程序传错了,还是串口1

再来一份

网友:
这是我改了串口2之后的

网友:
可以先屏蔽掉其他代码,单独对串口2进行单独测试啊。如果非要一堆代码上去,你都串口2是否配置的是OK

网友:
你这就为什么注释掉了
//RCC_APB1PeriphClockCmd( RCC_APB1Periph_USART2, ENABLE);

usart。c里,别的地方有开的时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