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电子大神,下面的端子线叫什么?

楼主:
请问各位电子大神,下面的端子线叫什么?找了好久都找不到

网友:
xh2.54mm4p芯 端子线 ?
不确定,
应该属于一类

网友A:
带样品去配套市场接插件专柜找最方便,当地没有合适的配套市场只好去淘宝上找。另外,不一定非用这样的接插件,换成手里有的就行。

网友:
目测应该是2.0mm间距的,表贴的4PIN的底座+白色胶壳,这个某宝上一大堆的吧。。。你想要好的也有

网友:
2.0 4pin端子线吧

网友:
我知道了,这种线一般都要定做的,淘宝一般没有相对应的成品,感谢各位抽空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样品去配套市场接插件专柜找最方便,当地没有合适的配套市场只好去淘宝上找。另外,不一定非用这样的接插 ...

谢谢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