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固定PCB的套件哪里有卖?

楼主:
RT
万能的EE,下边图上这种套件哪里有卖,或者叫什么名字呢?
之前有见到过别人用过,觉得还不错,用来将PCB子卡固定到另外一块PCB上,90°垂直方式。两边的螺杆和底板的螺母拧在一起,起到固定作用。
或者有其他类似的推荐么?

网友:
机械装卡具,,,
拆解拆解,自己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械装卡具,,,
拆解拆解,自己设计,,,

感觉像别人定制的,搜了半天也搜不到类似的。。。。。

网友:
只能找机加工厂定制。

网友B:
这种东西,应该很多,只是不知道具体名称导致很难找到,这种机加工定作也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东西,应该很多,只是不知道具体名称导致很难找到,这种机加工定作也不贵!

有好多东西确实这样,就是不知道叫什么名字而不好找。。。。就是见得少,积累多就好了。。。。

网友:
这种结构件,都是找的加工厂定制的吧,不是标准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