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口检测按键信号异常

楼主:
GPIO设置为浮空输入,为什么按键抬起后,又有一个更高的高电平信号?这个按键抬起后出现的高电平是随机出现的,怎么才能消除它呢

ZIGBEE外接按键电路

ZIGBEE外接按键电路

测得按键按下时KEY波形

测得按键按下时KEY波形

网友A:
电路分布参数的感性环节导致,并个小电容可消除。但是,楼主的按键电路设计不合理,最好是在弱上拉IO对地间布置开关。即使是高电平有效,那R2也是多余,会造成电平可能进入逻辑不定区,影响可靠性。

网友:
如果硬件没有问题的话,这个硬件是按键去抖没有做好吧。想办法在软件上实现去抖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路分布参数的感性环节导致,并个小电容可消除。但是,楼主的按键电路设计不合理,最好是在弱上拉IO对地间 ...

在R3上并联10nF电容,2.64V电平后端仍有一段3.28V高电平;
去掉R2,按键抬起后会有更高的一段高电平;
同样的电路参数,把5V换成3.3V,波形就正常了。
按照上述产生情况,有没有可能是ZIGBEE芯片产生的那段高电平(ZIGBEE供电3.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R3上并联10nF电容,2.64V电平后端仍有一段3.28V高电平;
去掉R2,按键抬起后会有更高的一段高电平;
...

如果是MCU(不能说成是Zigbee)的IO导致,说明程序有问题,期间存在弱上拉态。但不论如何,这样的按键电路设计是不好的,应更改。

网友:
硬件改不了的话就考虑一下软件解决吧,通常设计按键电路的时候都会考虑去抖得问题,硬件没有做,就用软件去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