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及其使用

楼主:
   示波器是电子线路检测中必不可少的测试设备,它能将非常抽象的、看不见的周期信号或信号状态的变化过程,在荧光屏上描绘出具体的图像波形,用它可以测量各种电路参数,如电压、电流、频率、相位等电气量。它具有输入阻抗高、频率响应好、灵敏度高等特点。下面以MOS-620双踪示波器为例为大家详细的介绍示波器的使用 http://www.gooxian.com/
   图1-4-1为MOS-620双踪示波器面板示意图

   1. 面板及各旋钮的作用
   面板布局可分为四部分:
   A. 显示屏部分(位于面板左边)
   (1) CAL校准信号输出端子;提供1KHz±2%、2Vp-p±2%方波信号,作本机Y轴、X轴校准用。
   (2) 辉度旋钮(IN TEN);调节光迹的亮度,顺时针方向旋转亮度增加。
   (3) 聚焦旋钮(FOCUS);调节轨迹或亮点的清晰度。
   (4) 轨迹旋转旋钮(TRACE ROTA TION);半固定的电位器用来调整水平轨迹与刻度线的水平。
   (5) 电源指示灯:电源接通时指示灯亮。
   (6) 电源开关:将电源开关按钮弹出即为“关”位置。将电源线接入,按电源线接入,按电源开关键,接通电源。
(33)显示屏:显示被测电压波形、上面的格子便于测量时读数。
   B.垂直方向部分(位于右下方)
(8)CH1(X)输入:用于垂直方向的输入。在X-Y模式下,作为X轴输入端。
(20)CH2(Y)输入:和CH1一样,但在X-Y模式下,作为Y轴输入端。
  (10)、(18)AC-GND-DC;选择垂直方向输入信号的输入方式。
   交流(AC);垂直方向输入端与信号由电容耦合;
   接地(GND);垂直输入端与信号由电容耦合;
   接地(GND);垂直输入端内部接地:
   直流(DC);垂直输入端与信号直流耦合。
  (7)、(22)垂直微调开关(VOLTS/DIV);用于选择垂直偏转系数,从5Mv/Div~5V/DIV,共10档。
   (9)、(21)垂直微调开关(VABIBLE):用于连续改变垂直方向偏转的灵敏度。在校准位置时,灵敏度校准为标识值。当该旋钮拉出后(X5MAG状态)垂直方向的信号扩大5倍。
   (11)、(19)垂直位移(POSITION);调节光迹在屏幕中的垂直位置。
   (14)垂直方式:选择CH1和CH2方向的工作模式(VERTICAL MODE).
    CH1或CH2;通道1或通道2单独显示。DUAL;两个通道同时显示。
   ADD:显示两个通道的代数和(CH1+CH2).按下CH2INV(16)按钮,为代数差(CH1-CH2).
   (12)交替显示(ALT/CHOP):在双踪显示时,弹出此键,表示通道1与通道2交替显示(通常用在扫描速度较快的情况下):当按下此键时,通道1与通道2同时断续显示(通常用在扫描速度较慢的情况下)。
   (16)信号反向(CH2INV):通道2的信号反向。当按下此键时,通道2的信号以及通道2的触发信号同时反向。
   C.水平方向部分(HORIZONTAL)
   (29)水平扫描速度开关(TIME/DIV);扫描速度可以分20档,从0.2us/DIV到0.5s/DIV.当用于测量波形的周期时,是时间的量程选择开关。
  (30)水平微调(VARIBLE);微调水平扫描时间,使显示光迹大小适中,此旋钮以顺时针方向旋转到底时处于校准位置,扫描速度被校准到与面板上TIME/DIV的一致。
(31)扫描扩展开关;按下时扫描速度扩展10倍。
(32)水平移位旋钮(POSITION);调节光迹在屏幕上的水平位置。
   D.触发部分(TRIGGER)
   (24)外触发输入端子;用于外部触发信号的输入。当使用该功能时,开关(23)应设置EXT的位置上。
(23)触发源选择开关(SOURCE);
  CH1:选择通道1的输入信号作为内部触发信号
  CH2:选择通道2的输入信号作为内部触发信号
   LINE:选择交流电源作为触发信号
   EXT:外部触发信号接于(24)作为触发信号源,用于特殊信号的触发。
(27)交替触发(TRIG ALT);在双踪交替显示时,触发信号分别来自CH1通道信号和CH2通道信号,此方式用于同时观察两路不相关的信号。
(26)极性:触发信号的极性选择,“+”为上升沿触发,“—”为下降沿触发。
  (28)触发电平(TRIG LEVEL):显示一个同步稳定的波形,并设定一个波形的起始点。向“+”旋转触发电平上移,向“-”旋转触发电平下移。
  (25)触发方式:选择触发方式。
  AUTO:自动。当没有触发信号输入时扫描在自动模式下。
   NORM:常态。有触发信号才能扫描,否则不显示扫描基线。当输入信号频率低于50Hz时,请用”常态”触发方式。
   TV-V:当想要观察电视信号中场信号波形时使用。
   TV-H:当想要观察电视信号中行信号波形时使用。
  (39)电平锁定(LOCK)将触发电平旋钮(28)向顺时针方向转到底听到“咔哒”一声后,触发电平被锁定在该固定电平上。这时若改变扫描速度或信号幅度,不再需要调节触发电平即可获得同步信号。
(15)GND:示波器机箱的接地端子。
   2.示波器的基本操作
   A.开机前的准备
(1)显示屏部分:辉度旋钮顺时针1/3处,聚焦旋钮居中。
   (2)  垂直方向部分: 通道CH1,垂直位移旋钮居中,AC-GND-DC开关选择AC。
(3)水平方向部分:水平位移旋钮居中,水平扫描速度开关置0.5ms/DIV.
   (4)触发部分:触发源选择开关置于CH1,触发耦合开关置于AC,触发极性开关置于“+”,交替触发开关弹出,电平锁定开关按下,触发方式选择开关置于“自动”
    B.开机
   (1)按下电源,电源指示灯亮,约20s后显示屏上显示出光迹,若60s后仍为出现光迹,应检查上诉各开关及旋钮位置是否正确。
  (2)调节辉度及聚焦旋钮,使光迹亮度适中,且最清晰。
  (3)调节CH1垂直位移旋钮,将扫描线调到水平中心刻度线重合。
  (4)用10:1探头将校正信号输入至CH1输入端,可出现如图1-4-2所示的波形。

   C,双通道的操作
   改变垂直方式的DUAL状态,于是通道2(CH2)的光迹也会出现在屏幕上(与CH1相同).这时,通道1显示一个方波(来自校准信号输出的波形),而通道2则仅显示一条直线,因为没有信号接到该通道。现在将校准信号接到CH2的输入端,与CH1一致,将AC-GND-DC开关设置到AC状态,调整垂直位移旋钮(11)和(19)使两通道的波形如图1-4-3所示。

释放ALT/CHOP开关(置于ALT方式),CH1和CH2的信号交替地显示到屏幕上,此设定用于观察扫描时间较短的两路信号。按下ALT/CHOP开关(置于CHOP 方式),CH1和CH2上的信号以250KHZ的速度独立显示在屏幕上,此设定用于观察扫描时间较长的两路信号。
在进行双通道操作时(DUAL或加减方式),必须通过触发信号源的开关来选择通道1或通道2的信号作为触发信号。如果CH1和CH2的信号同步,那么两个波形会稳定显示出来:反之,则仅有作为触发信号的一路可以稳定地显示出来,如果TRIG/ALT开关按下,那么两个波形都会同时稳定地显示出来。
   D.探头校准
示波器探头可用于一个很宽的频率范围,但必须进行相位补偿。因此,在测量前,要进行探头校准。连接10:1探头BNC到CH1或CH2的输入端,将衰减开关设定到50mV左右,连接探头的探针到校准信号的输出端,调整补偿电容直到获得最佳的方波为止(没有圆角、翘脚),如图1-4-4所示。

   3.利用示波器的测量方法
   (1) 电压测量
    一般采用直接测量峰峰值的方法测量交流电压。Y轴输入耦合选择开关应该置于“AC”为止。0V的基准线调到中间位置。若荧光屏显示的信号波形如图1-4-5所示,纵坐标刻度为4格,示波器的VOLTS/DIV(电压衰减)为0.5v/DIV,Y轴探头衰减系数无衰减,垂直微调开关处在校准位置,则被测信号的峰峰值电压为:
    峰峰值电压=”VOLTS/DIV”设定值X输入信号显示幅度(垂直方向格数)
    Vp-p=0.5x4=2v

             图1-4-5电压读数

   (2) 时间的测量和频率的测量
    在此仅介绍一般的周期测量方法。
    1) 测量前先将示波器的水平微调旋钮顺时针旋到底,使扫描速度被校准到与面板上TIME/DIV指示的一致。
    2) 接入被测信号,将图形移至荧光屏中心,如图1-4-6所示。

    3) 读出信号的周期T
    水平方向一个周期为5格,TIME/DIV(水平扫描开关)0.5ms/DIV.
   周期(T)=“TIME/DIV”设定值X对应于被测时间的长度(水平方向一个周期内的格数)
    T=0.5x4=2ms
    周期的倒数为频率
    f=1/T=1(2ms)=500Hz
(3) 使用注意事项
   1) 测试前可利用示波器校准信号输出端的方波进行垂直方向偏转灵敏度和水平方向扫描速度的校准。
   2) 显示波形时,不宜超出荧光屏范围。
   3) 测试电压峰峰值不允许超过300v.
   4) 定量观测时微调旋钮必须放在校准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