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做跟随

楼主:
有什么办法可以去除运放做跟随时,后面的增益隆起么,

网友A:
给出电路和测试波形,运放做跟随器,除非你的电路或电参数有问题,否则不会出现不符合“跟随”的输出。

网友B:
你选的运放肯定是一个不完全补偿的电压反馈型运放或者是一个电流反馈型运放。
选一个完全补偿的电压反馈型运放就行了。

网友:
电流反馈型运放中,有些在高频段有增益隆起,也有不隆起的,选个不隆起的就行。

网友B:
如果一定要用原来的运放,可以在电路中串联一个低通滤波器,选择合适的截止频率可以抑制高频段的增益隆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选的运放肯定是一个不完全补偿的电压反馈型运放或者是一个电流反馈型运放。
选一个完全补偿的电压反馈型 ...

我大概在做100M的跟随,有什么好的推荐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一定要用原来的运放,可以在电路中串联一个低通滤波器,选择合适的截止频率可以抑制高频段的增益隆起

你的意思是滤掉有隆起的部分,那样的话不是带块就不够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出电路和测试波形,运放做跟随器,除非你的电路或电参数有问题,否则不会出现不符合“跟随”的输出。

C:\Users\GCH\Desktop
这个是仿真出来的,实际做出来的也是差不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仿真出来的,实际做出来的也是差不多的,

给出电路,一定频率以上需注意分布参数的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是滤掉有隆起的部分,那样的话不是带块就不够了啊

你给出使用的运放型号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一定要用原来的运放,可以在电路中串联一个低通滤波器,选择合适的截止频率可以抑制高频段的增益隆起

也可以不用运放的,有什么好的缓冲器推荐么,需要在150M内通频带平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是滤掉有隆起的部分,那样的话不是带块就不够了啊

带宽肯定是够的,因为只是将隆起的部分“拉平”。当然要选择合适的截止频率以及阶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给出使用的运放型号看看。

我用的OPA656带宽是够的吧,就是那种书上的接发,一个反馈电阻接到负输入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给出电路,一定频率以上需注意分布参数的影响。

就是这样的,实际频率就是做不上去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带宽肯定是够的,因为只是将隆起的部分“拉平”。当然要选择合适的截止频率以及阶数。

对,我想要的就是把隆起拉平,但是我不会啊,可以稍微讲解下或者有什么资料可以参考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这样的,实际频率就是做不上去啊

你这个电路可不是什么跟随器,先去看书确定跟随器的电路结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OPA656带宽是够的吧,就是那种书上的接发,一个反馈电阻接到负输入端

被我说中了。
OPA656是一个不完全补偿的电压反馈型运放,所以接成跟随器后,高频端必然有增益隆起。你这个电路没有自激振荡已经是天大的幸运了。
关于不完全补偿的运放的频响等知识,请参阅我的另两篇帖子:小议运放构成的放大器的频响与稳定性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9022&fromuid=735144
以及小议运放构成的放大器的频响与稳定性(续)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2862&fromuid=735144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对,我想要的就是把隆起拉平,但是我不会啊,可以稍微讲解下或者有什么资料可以参考么

建议更换运放或缓冲器。运放可选OPA690,缓冲器可选BUF602。
如果OPA656肯定不会振荡,那么用LC滤波器也是可以的,根据你给出的仿真频响,可以在输出端接一个LC陷波器,中心频率大约在200MHz到300MHz之间,Q值要通过实验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更换运放或缓冲器。运放可选OPA690,缓冲器可选BUF602。
如果OPA656肯定不会振荡,那么用LC滤波器也 ...

嗯,好的,多谢,我去看看,正好有690,我先试试这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建议更换运放或缓冲器。运放可选OPA690,缓冲器可选BUF602。
如果OPA656肯定不会振荡,那么用LC滤波器也 ...

但是我用690,仿真也是这个情况啊,怎么回事啊,0.1DB的平坦都带宽40M都达不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但是我用690,仿真也是这个情况啊,怎么回事啊,0.1DB的平坦都带宽40M都达不到

哦,凭记忆回的型号,搞错了。应该是OPA695。但是注意OPA695是电流反馈型运放,尽管接成跟随器,反馈电阻还是必不可少,而且要采用datasheet上的推荐值(511欧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凭记忆回的型号,搞错了。应该是OPA695。但是注意OPA695是电流反馈型运放,尽管接成跟随器,反馈电阻 ...

嗯好的,我试了在后面接一个RC滤波,效果好多了,真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