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FR5969仿真时老是自动重新开始,不能进入主循环

楼主:
如题,都被搞疯了,用的是MSP430FR5969的单片机,使用的是IAR FOR MSP430 6.3.20版本的,工程烧录进单片机运行后,速度很慢,而且跑不到主程序,就自动复位重跑了,使用了2个外部晶振,1个是32.768的有源晶振,一个是16M的无源晶振。下面是我的工程代码,求高手帮我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检查你的复位电路,看看是不是复位电路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你的复位电路,看看是不是复位电路不正常

程序我烧写到官方的开发板上也不行(注释掉了低速时钟使用外部晶体),仿真的时候是初始化完外部高速晶振后,进入_data16_memzero这个里面,点击跳出此函数,然后程序就自己跑到cstart_call_main这里了

网友A:
程序跑到cstart_call_main,下一步到哪里,还是直接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程序跑到cstart_call_main,下一步到哪里,还是直接死了

问题解决了。是铁电部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