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虾这个谐振电路怎么工作的?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谐振电路怎么工作的?”
非常怀疑此电路的正确性。
R3C4低通滤波后,Q2实际上没有信号输入。Q3实际相当于一支二极管正向导通,也没有什么用。

网友:
电路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谐振电路怎么工作的?”
非常怀疑此电路的正确性。
R3C4低通滤波后,Q2实际上没有信号输入。Q3实际 ...

电路Q2的作用不是很大,去掉电路也工作,这个谐振电路利用Q3三极管的二极管特性提高谐振电压,电路仿真工作正常,谐振效果很好,就是不明白为啥给低电平电路工作,高电平振荡就停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Q2的作用不是很大,去掉电路也工作,这个谐振电路利用Q3三极管的二极管特性提高谐振电压,电路仿真工 ...

“电路Q2的作用不是很大,去掉电路也工作”
那么Q2及其附属元件早就应该从电路中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Q2的作用不是很大,去掉电路也工作,这个谐振电路利用Q3三极管的二极管特性提高谐振电压,电路仿真工 ...

“这个谐振电路利用Q3三极管的二极管特性提高谐振电压”
那是一点影子也没有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Q2的作用不是很大,去掉电路也工作,这个谐振电路利用Q3三极管的二极管特性提高谐振电压,电路仿真工 ...

“就是不明白为啥给低电平电路工作,高电平振荡就停止了”
总要说清楚“低电平”、“高电平”是多少伏特,“给”在什么地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Q2的作用不是很大,去掉电路也工作,这个谐振电路利用Q3三极管的二极管特性提高谐振电压,电路仿真工 ...

“就是不明白为啥给低电平电路工作,高电平振荡就停止了”
“高电平”、“低电平”本是数字电路中的概念,用在模拟电路中非常不合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不明白为啥给低电平电路工作,高电平振荡就停止了”
“高电平”、“低电平”本是数字电路中的概念 ...

7pin接的是单片机引脚,输出3.3V脉冲,应该给高电平时电路谐振开始,可是仿真时相反,低电平谐振开始,高电平时停止,谐振电压是接近几百伏的正弦。

网友:
引用 网友B:
7pin接的是单片机引脚,输出3.3V脉冲,应该给高电平时电路谐振开始,可是仿真时相反,低电平谐振开始,高 ...

“谐振电压是接近几百伏的正弦。”
总要说明究竟是电路中哪一点电压“接近几百伏的正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