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kw41z中遇到问题

楼主:
利用MCUXpresso IDE编译时,代码会停止运行,明明没有设置断点也会进入debug中,HardWare_init函数前面会出现debug current instruction pointer,如图 卸载了软件重新装一遍还是出现一样的问题,换一个例程也没有用,求论坛里的大神帮忙解决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拔下板子断电,重新插上,看运行了不?

网友A:
这个应该是正常的, 包括IAR也这样,会停到main那(因为你选了Debug按钮而不是download only)。

网友B:
绝大部分ide都会这样的,如果不希望停在那里,可以取消下图红框的对勾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绝大部分ide都会这样的,如果不希望停在那里,可以取消下图红框的对勾

恩 好的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正常的, 包括IAR也这样,会停到main那(因为你选了Debug按钮而不是download only)。

确实是正常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