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年国赛选控制类的同学们进来讨论下啦

楼主:
看了下元件清单 对车的描述是遥控小车 不是电动小车  那么可以确定的是不会出一个智能车的题一个飞机的题了
然后看了下有小球跟摄像头跟激光笔
之后我的想法就是  很可能是板球控制系统,然后是控制小球到达定点 定点位置由激光笔打出来
提高部分就是要小球循迹
不知道各位准备控制类的大佬们是如何看的
(话说要做板球控制,最少要两个丝杆组,感觉花费好大啊)

网友A:
问一下楼主,那第一轮公布的一群小球,和轻杆,难不成用那个系统控制一群小球?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你说,我们使用摄像头来确定小球的位置吗?这是不是算法量有点大了,不符合竞赛的标准。还有那遥控车没有 ...

对啊  我很想知道,这个遥控是什么意思,很烦啊!!!!

网友C:
那你说,我们使用摄像头来确定小球的位置吗?这是不是算法量有点大了,不符合竞赛的标准。还有那遥控车没有用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你说,我们使用摄像头来确定小球的位置吗?这是不是算法量有点大了,不符合竞赛的标准。还有那遥控车没有 ...

我的想法是用电阻屏当板,这样就可以从屏幕的数据得出球的位置,然后遥控车的话,我觉得很可能是要出飞机追小车的题,不然的话飞机也没啥新意可出了对吧

网友:
没选控制类的大佬进来讨论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的想法是用电阻屏当板,这样就可以从屏幕的数据得出球的位置,然后遥控车的话,我觉得很可能是要出飞机 ...

器件里没有电阻屏啊,不然这个不会不说的吧?

网友E:
直线行程的电机除了丝杆的,别的直流电机能满足要求吗

网友F:
感觉 那个直线行程的电机 和小球是一起的阿

网友E:
会不会是飞机遥控小车

网友E:
飞机和小车同步运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是飞机遥控小车

飞机遥控小车就有点过了- -  我觉得是你遥控小车然后飞机自动追踪小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飞机和小车同步运动

诶有可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飞机遥控小车就有点过了- -  我觉得是你遥控小车然后飞机自动追踪小车吧

那激光笔会有什么用呢,能说说嘛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激光笔会有什么用呢,能说说嘛

你看1楼我发的  里面有我的猜测

网友G:
用那个直线行程的电机控制小球到达定点?楼主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G:
用那个直线行程的电机控制小球到达定点?楼主能说详细点吗

你百度板球控制系统就懂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你百度板球控制系统就懂了

懂了懂了,一百度看到这个系统。感觉楼主真乃神人也,应该做这个没跑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懂了懂了,一百度看到这个系统。感觉楼主真乃神人也,应该做这个没跑了

第一轮给的是一根轻杆和一群小球的提示,导致我有点慌,毕竟那个系统一个小球都难控制,一堆,怕不大现实

网友H:
猜测行程驱动电机和小球应该是一个题目里面的材料器件,小车和四旋翼是一个题目。控制小球的话,需要一个载体,载体肯定不能复杂,也就是大家所趋向的平板。小球做的运动是滚动,如果往板球平衡方向来想,板控制球的话,那么行程电机应该就是用来控制板转动的角度,这里应该就用上了角度传感器(编码器,或者mpu6050),小球运动需要定位,这里应该就用到了超声波或者红外。看有人猜测激光笔可能会用来作为可见光通信,这个还没有了解过,不知道什么意思。看第一轮的消息是用到摆杆和一群小球,那么摆杆在这次材料中没有公布,是否可以看作是行程电机连接的推杆?一群小球,如果这个线索还有用,可以查一查一群小球可以做哪几类的运动形式?

网友:
引用 网友G:
懂了懂了,一百度看到这个系统。感觉楼主真乃神人也,应该做这个没跑了

那个摆杆有啥作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猜测行程驱动电机和小球应该是一个题目里面的材料器件,小车和四旋翼是一个题目。控制小球的话,需要一个载 ...

有道理,大佬

网友:
小白乱猜的,再细想想,又感觉可能是被这个思路局限了,期待其他大神推测指点。。。

网友I:
引用 网友A:
第一轮给的是一根轻杆和一群小球的提示,导致我有点慌,毕竟那个系统一个小球都难控制,一堆,怕不大现实

第一轮公布的什么信息可以说一下吗,谢谢

网友:
互联网+、超高频及光学红外器件的应用——这是本届竞赛新增的出题内容;

多旋翼飞行器控制平台开放,指定使用瑞萨32位MCU。系统将具有检测、导航、跟踪、图像识别等功能,重量有限制。该题目相关参考信息可到瑞萨网站查询。参考PPT“8 无人机赛题分析(马良伟)”;

信号放大器提还会有,要用运放实现(频率比较高),需要外加AGC电路,可能是仪器仪表前端宽带放大,也可能是后端功率放大;

今年高频题的频率将上升到300MHz,需要准备300MHz以上信号源、500MHz以上示波器;

强电方面还是电力电子类题目,会有新内容,与互联网有关;

测试仪器要与通信结合;

信号处理类有:光学定位、红外、可见光、电网在线检测等;

控制类题目的控制对象:一群小球,一个摆动杆;

互联网+内容:远程测试,数据传输等。

预计本科题目是7个,高职高专题目是3个。

预祝各参赛队取得优异成绩!

网友:
引用 网友I:
第一轮公布的什么信息可以说一下吗,谢谢

25楼

网友E:
第一轮的一个摆动杆和直线电机能擦出什么火花呢

网友:
飞机应该是跟小车一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猜测行程驱动电机和小球应该是一个题目里面的材料器件,小车和四旋翼是一个题目。控制小球的话,需要一个载 ...

你这猜测和我差不多 不过我才的对球的定位是用摄像头然后二值化处理之后算出球的位置
至于如果说一堆球的话我就真的没辙了,控制对象太多,不好展开讨论,并且一堆小球难度很高,不会往这方向出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第一轮的一个摆动杆和直线电机能擦出什么火花呢

摆动杆要的是转,直线电机有的是直线运动,很难联系到一起,我觉得不会是摆动杆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楼主,那第一轮公布的一群小球,和轻杆,难不成用那个系统控制一群小球?

第一轮公布的内容里面没分高职跟本科的,所以那时候我没作过多猜想,现在正式清单出来了,我觉得一堆小球是让高职高专来做的,估计是让他们做小车运小球比速度吧,而本科我猜测的是板球控制运动,毕竟有个直线电机的提示在那,直线电机跟板球控制系统很容易联系到一起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懂了懂了,一百度看到这个系统。感觉楼主真乃神人也,应该做这个没跑了

过奖过奖,我也只是猜测,不敢打包票,最多只能提供参考哈,大家还是一起讨论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器件里没有电阻屏啊,不然这个不会不说的吧?

是没有,但是如果要做板球控制的话光用摄像头也能确定位置的嘛,用电阻屏更方便而已,所以电阻屏不是必需品,所以不会提供到清单里嘛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线行程的电机除了丝杆的,别的直流电机能满足要求吗

这个我还真是不清楚,我是觉得这类要求精度挺高的用步进电机肯定很好  至于直流电机能不能的话,你搜一下直线电机看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啊  我很想知道,这个遥控是什么意思,很烦啊!!!!

哎呀我在一楼有猜测嘛,遥控小车跟飞机是同一道题里的材料,你人操控遥控小车运动,而你的无人机自动追踪小车运动,这是我的猜测,不知道准不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觉 那个直线行程的电机 和小球是一起的阿

我也是这样猜测的,能把这俩联系起来的我就想到了板球控制系统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摆动杆要的是转,直线电机有的是直线运动,很难联系到一起,我觉得不会是摆动杆了。

感觉有两个思路,一个是用直线电机,另一个是用直流电机加单轴连杆,来实现直线行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一轮公布的内容里面没分高职跟本科的,所以那时候我没作过多猜想,现在正式清单出来了,我觉得一堆小球 ...

这个很有道理啊,本科组的球直径那么大,如果还要一堆,承重是个问题,专科组给个钢珠很小,极有可能是一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有两个思路,一个是用直线电机,另一个是用直流电机加单轴连杆,来实现直线行程

但重点是无论用哪种,要实现二维控制,都要两组以上的电机,那样价格绝对要超200啊,这我就犯迷糊了,不会出花费那么高的题吧

网友:
如果定点位置由激光笔打出来,那估计只能用摄像头了吧?要不就是其他的光学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