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RS485,可否将STM32F030从Low-power modes唤醒 ?

楼主:
见附图一,STM32F030的Low-power modes有三种:Sleep, Stop, Standby ;
见附图二,STM32F030和RS485电路原理图 ;

请教:
当STM32F030处于Low-power modes时,可否通过RS485(RS485A、RS485B)将其唤醒 ?

谢谢 !

附图一

附图二

网友:
每一种模式都是有它对应的唤醒条件的,要看具体的条件

网友:
中断就可以唤醒,配置串口中断,不过这样容易被干扰异常唤醒

网友:
根本你的原理图,可以选择一个不用的引脚接到RS485_RX,作为外部中断引脚,当接收到数据时会产生外部中断,外部中断唤醒MCU

网友:
只要MCU支持串口唤醒即可,如仅支持外中断唤醒也可以,但需要同时占用串口和外中断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