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f28335的板子能做些什么呢?

楼主:
在把DSPf28335上的所有模块学完之后,可以做一些什么呢?或者说可以做些什么样的应用

网友:
算法  电机控制  有的电梯控制就是用的28335

网友A:
用DSP做图像处理可行吗?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呢?有相关资料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DSP做图像处理可行吗?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呢?有相关资料么

做图像处理好像用C6000系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DSP做图像处理可行吗?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呢?有相关资料么

做图像s识别用TI的DM系列的dsp,比如DM6437\6446\8127\8148\8148等,只做编解码的话现在用海思的方案就行

网友B:
发挥自己的想像力吧!1实时控制为主,玩硬件又玩软件,比如控制电机啥的,2 软件为主,纯的玩算法,做图像处理,比如鱼眼镜头的失真修复算法,根据航拍依据图像定位的算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挥自己的想像力吧!1实时控制为主,玩硬件又玩软件,比如控制电机啥的,2 软件为主,纯的玩算法,做图像 ...

看来还有不少可玩的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