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734芯片

楼主:
有没有哪个大神用过si4734这个芯片啊,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补充内容 (2018-4-18 15:10):

网友A:
仔细看器件手册,该器件并不难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器件手册,该器件并不难用。

是,我知道,,但我想知道这个芯片内部那个AGC电路部分是怎么用,,现在是我这个解调出来的信号不稳(输入信号为10M或15M,但解调输出信号10M稳,15M信号不稳),我不确定是不是内部AGC反馈电压造成的??还是这个芯片写进的程序中那个可调电容值针对10M/15M应该是两个不同的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我知道,,但我想知道这个芯片内部那个AGC电路部分是怎么用,,现在是我这个解调出来的信号不稳(输入 ...

显然你遇到的信号不稳问题与AGC无关,程序难道不是你自己写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