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光通信

楼主:
对于可见光通信,硬件电路需要怎么搭建?Help

网友:
搜索 高通Lumicast, 这是其中一种

网友:
要看具体用途,如果是遥控或短距双向通迅,红外遥控和IrDA方面的技术都可以拿来直接用,只是LED和光敏管不同,换成可见光频段的 。如果是想把通迅链路跟照明系统整合的话,非LED光源就要根据光源的具体特性来考虑了,这方面没有普适的方法,只能个案考虑。

网友A:
电赛预测的可见光通信,不知道怎么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赛预测的可见光通信,不知道怎么做

看前帖,先把红外弄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