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32630可以导出为KEIL5的项目了

楼主:
今天发现,在Mbed的online IDE中,可以将MAX32630导出为KEIL5的项目,项目可以正常编译(有很多警告,可以忽略),但是因为缺少 Flash programing Algorithm,所以不能在KEIL中直接下载和仿真,但是可以将设置编译输出HEX文件,然后将HEX复制到DAPLink磁盘实现程序下载。下载后,按一下复位键就可以运行了。

KEIL测试例程:

网友:
竟然可以了……

网友A:
和你遇到一样的问题,但是我看的有的网友截图里有MAX32630的flash下载选项,不知道为何我们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你遇到一样的问题,但是我看的有的网友截图里有MAX32630的flash下载选项,不知道为何我们不一样

先安装MAX32630的支持包,就可以下载了。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47874-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和你遇到一样的问题,但是我看的有的网友截图里有MAX32630的flash下载选项,不知道为何我们不一样

如果需要,可以提供参考程序。这几天整理了几个KEIL的Mbed例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需要,可以提供参考程序。这几天整理了几个KEIL的Mbed例程。

我想问的就是你这个帖子出现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因为我正好也是同样的问题。你也可以发一个好使的程序,我用KEIL试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