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拍砖】残雪要复出,想搞点事:扔掉线线线,实现MCU和调试器等无线沟通

楼主:
曾经的他,带领论坛的3个小伙伴,一起完成了大赛的作品便携式示波器
最近的他,预估年底可以闲下来,搞点可能搞不定的事情——扔掉哪些线,让调试器、下载器和目标板无线沟通

他的初步设想的方案:
方案如图所示,需要实现的功能部分是在STLINK或者JLINK这种仿真器和调试的目标板中间实现转接,实现一个初步的无线调试  无线下载功能。插在目标板上的无线模块,采用寄生供电(功耗很小 不会影响主板)。

对残雪的挑战:他不会无线 ,初步想用两对nrf24L01试试,一组专门发,一组专门收,所以特求论坛热心大侠先帮忙瞅瞅,无线方案的部分,期待大家拍砖拍砖拍砖

图示 残雪的初步方案设想

网友:
大家不要在意这个配图,我只是随手桌面截图示意

网友A:
我是专门来看配图的

网友:
上蓝牙吧

网友B:
PC侧不可以直接与24L01相连,需要通过一片MCU。弄清楚原板子与PC的通迅协议,如果是USB接口的,还需进行设备模拟。所以,工作量不小,而且兼容性做好不易,是不是值得,需考虑。非要玩无线,其实可以有更好的项目和创意。完全基于无线互连的调试、下载板以及目标板等,全部重新设计反而是更佳选择,无线信道最好基于BLE或WIFI。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C侧不可以直接与24L01相连,需要通过一片MCU。弄清楚原板子与PC的通迅协议,如果是USB接口的,还需进行设 ...

PC侧是接下载器,下载器的接口输出接24L01,只是起到转发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推荐BLE5,哈哈。

按照另外一个朋友说的方案,大家如果能推荐一个带USB功能的蓝牙soc就好了

网友:
蓝牙现在也是讨论的最佳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专门来看配图的

配图实在是有点砸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PC侧是接下载器,下载器的接口输出接24L01,只是起到转发作用

不清楚你的原系统是怎么连接的,但原则都一样,引入控制器,弄清楚传输协议,对原系统而言,必须做到跟导线兼容。

网友E:
没有线是简单方便了,稳定性好才行啊

网友F:
用wifi是非常好的选择
用remote server dbg可以节约时间
毕竟需要和ide等交互

网友G:
速度 稳定性 这两点我觉得很重要 也很关键 不知道无线的稳定性如何,仿真中突然受一下干扰 断了。。。体验是非常差的

网友:
请教个问题:
JLINK 访问 Target 的速度是多少?

支持的目标的接口支持那些?计划选择那种?
JTAG
SWD
FINE
SPD
ICSP?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线是简单方便了,稳定性好才行啊

要是能先实现功能就好了 稳定性可以后面优化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用wifi是非常好的选择
用remote server dbg可以节约时间
毕竟需要和ide等交互

ESP8266这种可以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G:
速度 稳定性 这两点我觉得很重要 也很关键 不知道无线的稳定性如何,仿真中突然受一下干扰 断了。。。体验 ...

现在还不敢想仿真,只是能实现下载,稳定,不会出错就已经不错啦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教个问题:
JLINK 访问 Target 的速度是多少?

支持的目标的接口支持那些?计划选择那种?
JTAG
SW ...

想先实现SWD方式

网友:
以前一直想试试搞这个,可是一直没时间弄,持续关注。当时我想过用nRF24L01做传输,然后做个串转并处理,可是没时间去搞下载协议,而且这个貌似不开源啊。另外现在nRF24L01已经是Nordic公司淘汰的产品了,建议用个更高端点的

网友:
这个有点高难,首先,电池供电问题。再次板子往哪放问题。总之一个字难

网友:
引用 网友C:
ESP8266这种可以吗

这个无所谓哪种了
感觉最麻烦的是要搞定和ide的融合
其他都不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还不敢想仿真,只是能实现下载,稳定,不会出错就已经不错啦

只下载的话可以怼个离线啊 无线只是起到链路的作用~具体的工作部分和现在的主流调试器大同小异~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想先实现SWD方式

SWD是不是有固定的时序 使用无线中转后回来的数据能满足时序的要求吗

网友:
不差钱就买正版USB over network.。极客可以用openocd,打开调试端口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无所谓哪种了
感觉最麻烦的是要搞定和ide的融合
其他都不是问题

你意思是比如和MDK怎么配合是吗?
可以模拟成STLINK或者Jlink或者是开源的daplink?

网友C:
引用 网友I:
SWD是不是有固定的时序 使用无线中转后回来的数据能满足时序的要求吗

我后面也想到了,如果单纯的转发IO,速率如果同步的慢下来还好吧,如果收发不匹配或者有时序差一点,那估计就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后面也想到了,如果单纯的转发IO,速率如果同步的慢下来还好吧,如果收发不匹配或者有时序差一点,那估 ...

无线必然有传输延时,故而需要先测试延时是否会导致问题。

网友J:
无线下载,之前玩过

网友:
建议试一下LORA

网友C:
引用 网友J:
无线下载,之前玩过

之前玩过?是自己DIY的 还是有成品呢?lora在这个上面有什么优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线必然有传输延时,故而需要先测试延时是否会导致问题。

恩 明白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C:
之前玩过?是自己DIY的 还是有成品呢?lora在这个上面有什么优势呢

lora是新出的,远距离无线传输。我就想你能应用到你的项目。之前就是个无线下载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J:
lora是新出的,远距离无线传输。我就想你能应用到你的项目。之前就是个无线下载程序

Lora最近确实火啊。什么都能说上这个

网友K:
诸多BUFF加身,SWD速度破了100KB/S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诸多BUFF加身,SWD速度破了100KB/S

单独发个帖子哇,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L:
单独发个帖子哇,嘿嘿

不必了,小众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