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控制电压与电源电压差距大时如何处理?

楼主:
各位大虾好,遇到一个问题请各位赐教,图是示意图:
图中左边输入最高5V的PWM波,来控制MOS管的导通,
MOS管漏极连的电感是一个电磁铁,电源24V
源极接了一个采样电阻,通到AD中,
用来检测过流。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此采样电阻过小,采样精度不高(勉强能用)。
但是如果加大此采样电阻,会使电阻上的电压过大,门极只有5V,MOS容易关断或进入放大区,电路失效。
所以请问大神们一般如何处理此类问题?

谢谢!

新建位图图像

网友:
随便画了个 源极线都没连上-.-

网友A:
把采样电阻串到负载与MOS管之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采样电阻串到负载与MOS管之间。

谢谢!
我还有一个疑问,平常见到类似的图,采样电阻一般是放在源级和地之间的,
如果放到负载和漏级之间的话,在采样过程中,mos管的导通压降是不是容易对采样造成影响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
我还有一个疑问,平常见到类似的图,采样电阻一般是放在源级和地之间的,
如果放到负载和漏级之 ...

采样电阻放在接地一侧是为了方便,后面用运放做信号放大时,单端电路就可以直接用,而且供电可以和MCU共享,整体电路最简单。如果放在负载侧甚至电源侧,麻烦在于后级放大电路,运放必须采用高压供电,而且输出如果送MCU或ADC的话,很可能还需要做电平平移,自然电路就复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采样电阻放在接地一侧是为了方便,后面用运放做信号放大时,单端电路就可以直接用,而且供电可以和MCU共 ...

恩呢,后级目前是直接连到MCU的,没有用运放,实际也不会用运放在这里,毕竟成本有限。
采样电阻一挪动,mos问题解决了,采样方法就要麻烦一点。
如果想沿用老电路的话,我感觉只能在输入处将电平转到12V来保证GS电压足够了,不知道可不可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恩呢,后级目前是直接连到MCU的,没有用运放,实际也不会用运放在这里,毕竟成本有限。
采样电阻一挪动 ...

是的,控制电压需要提升,可以用光耦和晶体管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控制电压需要提升,可以用光耦和晶体管实现。

好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