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MI160测试

楼主:
BMI160是博世的6轴陀螺仪传感器,它的体积小,灵敏度高,支持I2C或SPI接口。

在MAX32630FTHR开发板上,使用了BMI160传感器,利用Mbed以及相关的驱动,我们可以直接测试这个传感器,通过串口查看传感器状态。

#include "mbed.h"
#include "max32630fthr.h"
#include "bmi160.h"

void dumpImuRegisters(BMI160 &imu);
void printRegister(BMI160 &imu, BMI160::Registers reg);
void printBlock(BMI160 &imu, BMI160::Registers startReg, BMI160::Registers stopReg);

int main()
{
    MAX32630FTHR pegasus(MAX32630FTHR::VIO_3V3);

    DigitalOut rLED(LED1, LED_OFF);
    DigitalOut gLED(LED2, LED_OFF);
    DigitalOut bLED(LED3, LED_OFF);

    I2C i2cBus(P5_7, P6_0);
    i2cBus.frequency(400000);
    BMI160_I2C imu(i2cBus, BMI160_I2C::I2C_ADRS_SDO_LO);

    printf("\033[H");  //home
    printf("\033[0J");  //erase from cursor to end of screen

    uint32_t failures = 0;

    if(imu.setSensorPowerMode(BMI160::GYRO, BMI160::NORMAL) != BMI160::RTN_NO_ERROR)
    {
        printf("Failed to set gyroscope power mode\n");
        failures++;
    }
    wait_ms(100);

    if(imu.setSensorPowerMode(BMI160::ACC, BMI160::NORMAL) != BMI160::RTN_NO_ERROR)
    {
        printf("Failed to set accelerometer power mode\n");
        failures++;
    }
    wait_ms(100);

    BMI160::AccConfig accConfig;
    //example of using getSensorConfig
    if(imu.getSensorConfig(accConfig) == BMI160::RTN_NO_ERROR)
    {
        printf("ACC Range = %d\n", accConfig.range);
        printf("ACC UnderSampling = %d\n", accConfig.us);
        printf("ACC BandWidthParam = %d\n", accConfig.bwp);
        printf("ACC OutputDataRate = %d\n\n", accConfig.odr);
    }
    else
    {
        printf("Failed to get accelerometer configuration\n");
        failures++;
    }

    //example of setting user defined configuration
    accConfig.range = BMI160::SENS_4G;
    accConfig.us = BMI160::ACC_US_OFF;
    accConfig.bwp = BMI160::ACC_BWP_2;
    accConfig.odr = BMI160::ACC_ODR_8;
    if(imu.setSensorConfig(accConfig) == BMI160::RTN_NO_ERROR)
    {
        printf("ACC Range = %d\n", accConfig.range);
        printf("ACC UnderSampling = %d\n", accConfig.us);
        printf("ACC BandWidthParam = %d\n", accConfig.bwp);
        printf("ACC OutputDataRate = %d\n\n", accConfig.odr);
    }
    else
    {
        printf("Failed to set accelerometer configuration\n");
        failures++;
    }

    BMI160::GyroConfig gyroConfig;
    if(imu.getSensorConfig(gyroConfig) == BMI160::RTN_NO_ERROR)
    {
        printf("GYRO Range = %d\n", gyroConfig.range);
        printf("GYRO BandWidthParam = %d\n", gyroConfig.bwp);
        printf("GYRO OutputDataRate = %d\n\n", gyroConfig.odr);
    }
    else
    {
        printf("Failed to get gyroscope configuration\n");
        failures++;
    }

    wait(1.0);
    printf("\033[H");  //home
    printf("\033[0J");  //erase from cursor to end of screen

    if(failures == 0)
    {
        float imuTemperature;
        BMI160::SensorData accData;
        BMI160::SensorData gyroData;
        BMI160::SensorTime sensorTime;

        while(1)
        {
            imu.getGyroAccXYZandSensorTime(accData, gyroData, sensorTime, accConfig.range, gyroConfig.range);
            imu.getTemperature(&imuTemperature);

            printf("ACC xAxis = %s%4.3f\r\n", "\033[K", accData.xAxis.scaled);
            printf("ACC yAxis = %s%4.3f\r\n", "\033[K", accData.yAxis.scaled);
            printf("ACC zAxis = %s%4.3f\r\n\n", "\033[K", accData.zAxis.scaled);

            printf("GYRO xAxis = %s%5.1f\r\n", "\033[K", gyroData.xAxis.scaled);
            printf("GYRO yAxis = %s%5.1f\r\n", "\033[K", gyroData.yAxis.scaled);
            printf("GYRO zAxis = %s%5.1f\r\n\n", "\033[K", gyroData.zAxis.scaled);

            printf("Sensor Time = %s%f\r\n", "\033[K", sensorTime.seconds);
            printf("Sensor Temperature = %s%5.3f\r\n", "\033[K", imuTemperature);

            printf("\033[H");  //home
            gLED = !gLED;

            Thread::wait(500);
        }
    }
    else
    {
        while(1)
        {
            rLED = !rLED;
            wait(0.25);
        }
    }
}

//*****************************************************************************
void dumpImuRegisters(BMI160 &imu)
{
    printRegister(imu, BMI160::CHIP_ID);
    printBlock(imu, BMI160::ERR_REG,BMI160::FIFO_DATA);
    printBlock(imu, BMI160::ACC_CONF, BMI160::FIFO_CONFIG_1);
    printBlock(imu, BMI160::MAG_IF_0, BMI160::SELF_TEST);
    printBlock(imu, BMI160::NV_CONF, BMI160::STEP_CONF_1);
    printRegister(imu, BMI160::CMD);
    printf("\n");
}

//*****************************************************************************
void printRegister(BMI160 &imu, BMI160::Registers reg)
{
    uint8_t data;
    if(imu.readRegister(reg, &data) == BMI160::RTN_NO_ERROR)
    {
        printf("IMU Register 0x%02x = 0x%02x\n", reg, data);
    }
    else
    {
        printf("Failed to read register\n");
    }
}

//*****************************************************************************
void printBlock(BMI160 &imu, BMI160::Registers startReg, BMI160::Registers stopReg)
{
    uint8_t numBytes = ((stopReg - startReg) + 1);
    uint8_t buff[numBytes];
    uint8_t offset = static_cast<uint8_t>(startReg);

    if(imu.readBlock(startReg, stopReg, buff) == BMI160::RTN_NO_ERROR)
    {
        for(uint8_t idx = offset; idx < (numBytes + offset); idx++)
        {
            printf("IMU Register 0x%02x = 0x%02x\n", idx, buff[idx - offset]);
        }
    }
    else
    {
        printf("Failed to read block\n");
    }
}

建议使用putty等终端软件,可以方便的查看数据。

附:

网友:
修改了一下主程序,可以用加速度传感器控制LED了。

#include "mbed.h"
#include "max32630fthr.h"
#include "bmi160.h"

void dumpImuRegisters(BMI160 &imu);
void printRegister(BMI160 &imu, BMI160::Registers reg);
void printBlock(BMI160 &imu, BMI160::Registers startReg, BMI160::Registers stopReg);

int main()
{
    uint8_t cnt;

    MAX32630FTHR pegasus(MAX32630FTHR::VIO_3V3);

    PwmOut rLED(LED1);
    PwmOut gLED(LED2);
    PwmOut bLED(LED3);

    rLED = gLED = bLED = 1;

    I2C i2cBus(P5_7, P6_0);
    i2cBus.frequency(400000);
    BMI160_I2C imu(i2cBus, BMI160_I2C::I2C_ADRS_SDO_LO);

    printf("\033[H");  //home
    printf("\033[0J");  //erase from cursor to end of screen

    uint32_t failures = 0;

    if(imu.setSensorPowerMode(BMI160::GYRO, BMI160::NORMAL) != BMI160::RTN_NO_ERROR)
    {
        printf("Failed to set gyroscope power mode\n");
        failures++;
    }
    wait_ms(100);

    if(imu.setSensorPowerMode(BMI160::ACC, BMI160::NORMAL) != BMI160::RTN_NO_ERROR)
    {
        printf("Failed to set accelerometer power mode\n");
        failures++;
    }
    wait_ms(100);

    BMI160::AccConfig accConfig;
    //example of using getSensorConfig
    if(imu.getSensorConfig(accConfig) == BMI160::RTN_NO_ERROR)
    {
        printf("ACC Range = %d\n", accConfig.range);
        printf("ACC UnderSampling = %d\n", accConfig.us);
        printf("ACC BandWidthParam = %d\n", accConfig.bwp);
        printf("ACC OutputDataRate = %d\n\n", accConfig.odr);
    }
    else
    {
        printf("Failed to get accelerometer configuration\n");
        failures++;
    }

    //example of setting user defined configuration
    accConfig.range = BMI160::SENS_4G;
    accConfig.us = BMI160::ACC_US_OFF;
    accConfig.bwp = BMI160::ACC_BWP_2;
    accConfig.odr = BMI160::ACC_ODR_8;
    if(imu.setSensorConfig(accConfig) == BMI160::RTN_NO_ERROR)
    {
        printf("ACC Range = %d\n", accConfig.range);
        printf("ACC UnderSampling = %d\n", accConfig.us);
        printf("ACC BandWidthParam = %d\n", accConfig.bwp);
        printf("ACC OutputDataRate = %d\n\n", accConfig.odr);
    }
    else
    {
        printf("Failed to set accelerometer configuration\n");
        failures++;
    }

    BMI160::GyroConfig gyroConfig;
    if(imu.getSensorConfig(gyroConfig) == BMI160::RTN_NO_ERROR)
    {
        printf("GYRO Range = %d\n", gyroConfig.range);
        printf("GYRO BandWidthParam = %d\n", gyroConfig.bwp);
        printf("GYRO OutputDataRate = %d\n\n", gyroConfig.odr);
    }
    else
    {
        printf("Failed to get gyroscope configuration\n");
        failures++;
    }

    wait(1.0);
    printf("\033[H");  //home
    printf("\033[0J");  //erase from cursor to end of screen

    if(failures == 0)
    {
        float imuTemperature;
        BMI160::SensorData accData;
        BMI160::SensorData gyroData;
        BMI160::SensorTime sensorTime;

        while(1)
        {
            imu.getGyroAccXYZandSensorTime(accData, gyroData, sensorTime, accConfig.range, gyroConfig.range);
            imu.getTemperature(&imuTemperature);

            rLED = 1-abs(accData.xAxis.scaled);
            gLED = 1-abs(accData.yAxis.scaled);
            bLED = 1-abs(accData.zAxis.scaled);

            cnt++;
            if(cnt > 9)
            {
                cnt = 0;
                printf("ACC xAxis = %s%4.3f\r\n", "\033[K", accData.xAxis.scaled);
                printf("ACC yAxis = %s%4.3f\r\n", "\033[K", accData.yAxis.scaled);
                printf("ACC zAxis = %s%4.3f\r\n\n", "\033[K", accData.zAxis.scaled);

                printf("GYRO xAxis = %s%5.1f\r\n", "\033[K", gyroData.xAxis.scaled);
                printf("GYRO yAxis = %s%5.1f\r\n", "\033[K", gyroData.yAxis.scaled);
                printf("GYRO zAxis = %s%5.1f\r\n\n", "\033[K", gyroData.zAxis.scaled);

                printf("Sensor Time = %s%f\r\n", "\033[K", sensorTime.seconds);
                printf("Sensor Temperature = %s%5.3f\r\n", "\033[K", imuTemperature);

                printf("\033[H");  //home
            }

            Thread::wait(50);
        }
    }
    else
    {
        while(1)
        {
            rLED = !rLED;
            wait(0.25);
        }
    }
}

//*****************************************************************************
void dumpImuRegisters(BMI160 &imu)
{
    printRegister(imu, BMI160::CHIP_ID);
    printBlock(imu, BMI160::ERR_REG,BMI160::FIFO_DATA);
    printBlock(imu, BMI160::ACC_CONF, BMI160::FIFO_CONFIG_1);
    printBlock(imu, BMI160::MAG_IF_0, BMI160::SELF_TEST);
    printBlock(imu, BMI160::NV_CONF, BMI160::STEP_CONF_1);
    printRegister(imu, BMI160::CMD);
    printf("\n");
}

//*****************************************************************************
void printRegister(BMI160 &imu, BMI160::Registers reg)
{
    uint8_t data;
    if(imu.readRegister(reg, &data) == BMI160::RTN_NO_ERROR)
    {
        printf("IMU Register 0x%02x = 0x%02x\n", reg, data);
    }
    else
    {
        printf("Failed to read register\n");
    }
}

//*****************************************************************************
void printBlock(BMI160 &imu, BMI160::Registers startReg, BMI160::Registers stopReg)
{
    uint8_t numBytes = ((stopReg - startReg) + 1);
    uint8_t buff[numBytes];
    uint8_t offset = static_cast<uint8_t>(startReg);

    if(imu.readBlock(startReg, stopReg, buff) == BMI160::RTN_NO_ERROR)
    {
        for(uint8_t idx = offset; idx < (numBytes + offset); idx++)
        {
            printf("IMU Register 0x%02x = 0x%02x\n", idx, buff[idx - offset]);
        }
    }
    else
    {
        printf("Failed to read block\n");
    }
}

编译后的bin文件,可以直接写入DAPlink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