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

楼主:
请问各位老师,下图是ADI评估版手册的DA转换器PCB设计,请问这是几层板,它在几层放置元器件?我该怎么画PCB呢?谢谢

网友A:
这不很明显是两层板么Top和bottom,这么点元件用4层以上不是浪的难受么,又不是高频信号,元器件只能放在Top和bottom层,其它层是信号层和电源层

网友B:
人家只提供了Top和bottom层,,,
说明是两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家只提供了Top和bottom层,,,
说明是两层

Top side是什么,没写bottom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很明显是两层板么Top和bottom,这么点元件用4层以上不是浪的难受么,又不是高频信号,元器件只能放在To ...

哦哦,谢谢,就是顶层和底层两层是吧。这个很简单吧,以前没画过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家只提供了Top和bottom层,,,
说明是两层

上面的白色的线和红色的,浅绿色的区域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