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32630的带自动复位功能DAPLink固件

楼主:
MAX32630开发板带有一个DAPLink仿真器(MAXREFDES100HDK)。DAPLink是CMSIS-DAP的升级,支持CMSIS-DAP的所有功能,支持的芯片型号更多,扩展性更好。

DAPLink有一个有用的功能是自动复位,就是通过复制文件方式下载新的程序后,在完成程序写入后,可以自动复位用户单片机,实现自动运行的效果。默认情况下,这个功能是关闭的,每次都需要按一下复位键才能运行程序,稍微有点麻烦,因此就想把自动复位功能加上。

要查看自动复位(auto_rst)功能是否允许了,可以打开DAPLink所在的磁盘,可以看到有一个DETAILS.TXT文件。我们打开这个文件,可以看到下面的内容,其中第4行就显示了自动复位功能。

# DAPLink Firmware - see [url=https://mbed.com/daplink]https://mbed.com/daplink[/url]
Unique ID: 040900004d8043d8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7969904
HIC ID: 97969904
Auto Reset: 0
Automation allowed: 0
Daplink Mode: Interface
Interface Version: 0241
Bootloader Version: 0242
Git SHA: 1dae6a4f19d03a5050d5d8ee43cdaebaeab64e03
Local Mods: 1
USB Interfaces: MSD, CDC, HID
Bootloader CRC: 0x8db0eef9
Interface CRC: 0x25b50efc

在0241以后版本中,DAPLink可以通过MSD Commands设置一些状态开关,详细的MSD Commands可以参考这里。通过复制文件auto_rst.cfg到DAPLink就可以打开自动复位功能(复制文件同时需要按住RESET键),但是可惜的是,MAXREFDES100HDK可以响应这个命令(复制文件后打开DETAILS.TXT,可以看到Auto Reset变为了1),但是不能保存,掉电后又会恢复为禁用状态。

MAXIM也没有提供这个仿真器的源码,所以不能通过编译源码方式实现自动复位功能。经过几次实验,发现通过修改bin文件(将0xCA90处的0改为1),可以实现自动复位功能,使用新的固件文件后,只要复制bin文件到DAPLink磁盘后,就会自动运行,不需要再按复位键了。

固件文件

升级固件的方法是:

  • 下载固件文件(可以只下载我修改后的文件)
  • 按住RESET键不放,然后连接USB到计算机。
  • 保持RESET不放,直到出现MAINTENANCE(维护)磁盘
  • 复制新的固件文件到MAINTENANCE磁盘,复制完成后会自动复位
  • 再次打开DETAILS.TXT,查看Auto Reset是否变为了1,如果不是检查并重复上述步骤

测试文件

  • 几个编译好的bin文件,方便大家测试:

网友:
这个固件仅供大家测试,如果发现问题,请及时联系。

网友:
这个好,丢进去就完事了,原来还要按复位,果然进步都是懒人想出来的……

网友:
很好很实用谢谢

网友A:
试了好多次都木有成功……比较尴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了好多次都木有成功……比较尴尬了!

什么现象?

网友A:
试N次,换了几个平台都一样的,别的都没有问题,就是不会变成1 还是要rst,丢进去后 盘弹出,后会回到DAP盘状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试N次,换了几个平台都一样的,别的都没有问题,就是不会变成1 还是要rst,丢进去后 盘弹出,后会回到DA ...

升级了固件后还是不能自动服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升级了固件后还是不能自动服务?

可能是一直没有升级成功吧 ,你前面说的那个位也一直是0,变不成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一直没有升级成功吧 ,你前面说的那个位也一直是0,变不成1

那个是原来版本,显示是0.升级固件后,这个数字变为1,就代表成功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个是原来版本,显示是0.升级固件后,这个数字变为1,就代表成功了。

我用的是这个,可能是一直没有刷入成功 max32620_daplink_max32630fthr_autorst.zip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这个,可能是一直没有刷入成功 max32620_daplink_max32630fthr_autorst.zip

很奇怪的现象。

网友:
牛人,。
二三极管,MOS管/TVS管/晶振等。
原厂直供,货真价实,量大从优。
欢迎QQ271435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