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可调占空比,频率PWM怎么做,大神们

楼主:
我自己做出来的频率只有1Khz,但是我需要20Khz,怎么做,大神们给个建议

网友A:
看看这个资料适不适合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资料适不适合你

频率太低了,我要20KHZ以上呢还要满足那几个要求,不过还是谢谢

网友:
定时器产生

网友:
20K没压力,除了用定时器做软的,STC12以后的芯片还有硬pwm输出。

网友:
51运算力有限,硬件PWM另说,要做软件PWM的话无非是在频率和精度之间做取舍

网友:
20K应该没问题,20M时钟应该有10位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