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牛能解释一下这个谐振电路工作原理。。。急需!!!

楼主:
                      仿真波形
7pin接单片机引脚输出3.3V脉冲,电路本应该高电平时谐振,仿真时相反,低电平时谐振,高电平停止,谐振近试几百伏的正弦,哪位大牛能解释一下?

网友:
这是Q1Q2(Q2多余)关断时谐振回路的阻尼振荡。
Q3其实也多余。

网友:
同一问题,在另帖中已回复。
此帖仍然没有说明“几百伏”是电路中哪一点的电压。

网友A:
“电路本应该高电平时谐振,仿真时相反,低电平时谐振,高电平停止”
这个“本应该”是听谁说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路本应该高电平时谐振,仿真时相反,低电平时谐振,高电平停止”
这个“本应该”是听谁说的?

电压是电容两端的电压,Q3去掉就是几十伏的电压振荡,升压效果不明显,这个电路是用别人用的的电路,描述是给高电平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是电容两端的电压,Q3去掉就是几十伏的电压振荡,升压效果不明显,这个电路是用别人用的的电路,描述 ...

“电压是电容两端的电压”
首帖电原理图中只有一支电容C4,你的测量不是C4两端电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是电容两端的电压,Q3去掉就是几十伏的电压振荡,升压效果不明显,这个电路是用别人用的的电路,描述 ...

建议仔细阅读电工学教材中“二阶电路的阶跃响应”部分,例如:邱关源《电路》第5版,164页开始。

网友:
ULTRASONIC,这是一个啥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