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boost电路为什么给电压就保护

楼主:
我是先用multisim仿真出来的,让后按着电路图焊的板,但是只要一给电压就保护,如图片所示。。。求解答,谢谢谢谢!!!!

网友:
“我是先用multisim仿真出来的,让后按着电路图焊的板”
仿真图呢?电原理图呢?

网友:
ir2104 VS端应该接boost电路哪个位子?

网友A:
这个使用multisim仿真的原理图

boost 逆变.ms14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使用multisim仿真的原理图

图片

网友:
帖子沉了。。。。。。。。。。。

网友:
想实现各功能,,
仿真的目的是弄啥哩
多少V升压,升多少,用的什么方案,,,
能不能把图画好

网友:
仿真是一回事,你实际电路是一回事,清楚的画一个原理图,然后照着电路图好好检查板子。原理有问题可以贴出来问。向人请教首先提供的参考信息是对的。不然就是纯靠猜

网友:
左上角是电流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