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分享!!!2015年国赛D题

楼主:
最近几天可能又要到全国大学生电子竞赛的时候了,可能最近不少同学都在练习往年的赛题,我遇到好几个同学都在问我请教15年电赛D题。今天我趁着有点时间,我把我的所有文档分享给大家,大家可以借鉴下,但是不要从事商业用途,尤其是在某宝上,后果本人不负责,在这里发表只是给大家参考。当初在某宝上有人出1000块买我所有的方案和仿真结果,最后我直接送给他了。所以我毫无保留的公布出来,希望大家不要那别人的成果去从事商业用途。要珍惜别人的劳动。
为什么中国技术落后,我觉得和中国人的自私有直接关系,把钱看的太重了,有人公布出来,就有人拿着去叫卖,这样因果关系,导致没有人在愿意无私的贡献自己的成果,技术保留,得不到发展。

先说说这个赛题,类似这种赛题很常见,就是宽带放大器,然后增益可调,并且显示之类的,
今天说说我自己的方案,我采用4级放大,中间加入滤波器和数控衰减器,原理框图如下:

原理几乎就是这样,估计大家也都是很类似的框图
有了原理框图,那就开始按照框图来做,先从放大器来是,我的设计前三级放大器一样的,末级采用小型功放,为什么这样做,后面我来说明。
还是先仿真,放大器我采用的是ADI公司的ADL5545,这款芯片的带宽非常宽,

这个是DAtasheet里面给出的典型曲线图,我们可以看出来,截止频率为4GHz,但是增益是随着频率升高而降低的,通常的放大器都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只取前面的一小部分,图里面没有给出,但是可以看芯片的S参数,这里面会给出来的。
由于芯片只给出了S参数,没有模型,那就用S参数来仿真。本人采用的仿真软件是ADS2008,有兴趣的可以仿真试试看。

原理图如下

仿真结果

通过以上的仿真来看,目前是一级放大器,在50MHz----200MHz处增益非常平坦。甚至更高的频率,至于这几天有的同学说17年的赛题还会有宽带放大器,我觉得未必了,其实提升到500MHz,和200MHz没太大却别。
由以上仿真分析知,此放大器增益为19db增益,要达到52db增益,需要3级放大器即可,但是实际考虑到单级增益过高存在不稳定性,可能会自激,所以每级之间插入3db电阻衰减器,或者根据整机级联在分别调节各级的增益。
加入衰减器的作用为,可以防止增益过高,自激震荡,
对前后级之间进行良好的匹配。
对前后级之间起到了隔离作用。
实际当中还考虑到滤波器的带内损耗,衰减器的带内损耗,线缆的损耗,对增益留有余量,综上述分析采用4级放大器。

接下来就是滤波器了,这个题目有要求的,也就是发挥部分的最后一个要求,题目说的有点饶人,好好理解下就能明白了,其实就是个带通滤波器,通带为50MHz----200MHz,在20MHz以下和270MHz以上要抑制30db以上,就这意思。
我采用的先高通在加低通,这样调节起来也比较方便,容易实现,
先仿真高通

原理图如下

仿真结果

通过仿真分析,在20MHz以下抑制达到了56db50MH以上平坦,所以满足要求。
在仿真低通

原理图
仿真结果
通过仿真分析,在200MHz内很平坦,270MHz处抑制37db。所以满足了题目的要求。
最后在级联起来就形成带通了
通过仿真分析,低通和高通组合的方案是成立的,带内稍稍有些起伏,但是远在要求以内,忽略不计
大家要注意的是,这个是理论的仿真,连个直接级联,但是实际调试中两个直接级联肯定还要微调一些电感或者是电容,这个只有实际调试当中体会得到。
但是我提供给大家的这些原理图就是我实际当中调试出来的,只要按照我这个来做肯定能调出来,要是出不来,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

数字衰减器就没啥好说的了,就是芯片,5个管脚用单片机控制就可以了。
我就随便仿真一个8db的衰减量
衰减器本身有1db左右的损耗,所以仿真出来是-9db。正常现象,
还有最后一级为什么采用小型的功放芯片,因为为了不失真,所以要把输出功率提上去,这也就是采用小功放的原因。
仿真出来与上面几乎一致。

最后就是整个级联取起来仿真
原理图如下

通过仿真分析,输出功率为20.6dbm,电压为3.397Vpek(峰值电压),转化成有效值电压为3.397除根号2=2.4V 完全满足题目要求,而且波形不失真。
仿真到此结束
-----------------------------------------------------------------------
下面是我实际做出来
增益52db,实际测试出来的结果。
测试全景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RF-刘海石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A:
谢谢楼主的资料。请问楼主最后的成品是用的四层板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的资料。请问楼主最后的成品是用的四层板吗?

哪有四层板呀,就单面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哪有四层板呀,就单面板。。。。

覆铜板做的吗,请问电磁干扰如何抑制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覆铜板做的吗,请问电磁干扰如何抑制的呢?

不是覆铜板,就是普通的双面板,但是只有一面有器件,就相当于单面板,有什么电磁干扰?要抑制什么干扰?

网友:
冒泡给楼主点赞

网友C:
请问电阻衰减器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电阻衰减器是什么

就是固定衰减器,π型和T型都可以的,至于作用,我已经在里面说清楚了。你仔细看下,就明白了。

网友D:
请问芯片在ADS里用什么代替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问芯片在ADS里用什么代替

S参数,不是真正的芯片模型,因为没有器件厂商没有芯片的模型,只好用S参数来模拟。

网友:
引用 网友B:
S参数,不是真正的芯片模型,因为没有器件厂商没有芯片的模型,只好用S参数来模拟。

外围电路都不需要吗
还有一个问题请教下,滤波器前后级不用阻抗匹配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外围电路都不需要吗
还有一个问题请教下,滤波器前后级不用阻抗匹配吗

其实,仿真是不需要外围电路的,但是我为了大家看的清楚,我就把外围电路加进去了,效果是一样的,滤波器的前后级肯定要匹配的,设计滤波器的时候是按照50欧姆来设计的,但是实际中要根据整机来调试滤波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其实,仿真是不需要外围电路的,但是我为了大家看的清楚,我就把外围电路加进去了,效果是一样的,滤波器 ...

好的,滤波器具体是怎么调整的呢?毕竟贴片焊上去就不好调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好的,滤波器具体是怎么调整的呢?毕竟贴片焊上去就不好调了

滤波器怎么调,我就不多说了,因为这个没法叙述,就是经验,对着网分来慢慢调,先不要急着去贴片,先要慢慢调,只要定型了,那就完全可以大批量的生产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滤波器怎么调,我就不多说了,因为这个没法叙述,就是经验,对着网分来慢慢调,先不要急着去贴片,先要慢 ...

那在板上的布局是就π型吗?

网友:
楼主,请问是用什么仿真的?

网友E:
请问楼主,数字衰减器怎么S参数仿真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数字衰减器怎么S参数仿真

把提供的S参数直接导入到ADS软件里面就可以仿真了

网友:
给楼主点赞,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