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小型的麦克风,咪头,驻极体话筒拾音器

楼主:
     朋友拿来的这样一个 超小型的 话筒拾音器,他想装到录音笔里面用说是高灵敏的产品,它与市面上的 麦克风,咪头 还不一样,在同一电路上直接替换原来的麦克风咪头声音小还失真,他说是国外的产品,但是又找不到生产厂家和datasheet, 特来这万能的EEWORLD求助,大家有用过这样的产品吗?希望能找到数据表就好办了
尺寸 2.4 mm  X  4.5 mm 上面没有打印型号

网友:
不清楚,类似以前的广播

网友:
是不是加电源?

网友:
直接给你发链接吧。 ( 红色 电源,白色 音频正,黑色音频负及电源地)。
FG-23652-P16
http://www.knowles.com/eng/Produ ... niature-performance
应用手册,内有示意图
http://www.knowles.com/eng/conte ... e/AN-17-Issue01.pdf

网友:
还没见过这么小的ECM
用助听器里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给你发链接吧。
FG-23652-P16
http://www.knowles.com/eng/Produ ... niature-performance ...

非常感谢jafck,你太牛了通过一个照片就能找到它的官方文件,有了这资料我得好好研究一下了

网友B:
你好,请问这个最后调通了吗?能交流一下参考设计吗?客户指定这种咪头,根据你描述的估计要注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这个最后调通了吗?能交流一下参考设计吗?客户指定这种咪头,根据你描述的估计要注意一下。

不好意思很久没来论坛逛了, 那个超小型的麦克风调试成功了很好用的,灵敏高,也简单给个3.3v电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