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2110 VS引脚

楼主:
用IR2110的HO和VS驱动一个MOS管,开始可以但是过一会IR2110 的VS引脚的电压会很高,导致输入端电压会很高达到了10V,而且降不下,这使2110坏了吗?还是电路有问题 。 LO端是浮空的,com端是接地的!
正常来说VS端电压可以达到那么高吗?

网友:
不是按照IR2110的数据手册画的元件吧这样画图,别人不容易看懂
IR2110的数据手册给的元件序号是这样的

网友A:
对  就是这样的  !  本来输入电压10V以下可以用的  ,但是加到15V的时候VS引脚就一直是高电压,输入端也是高电压(即使稳压源调到最小)。  请问这使2110坏了吗?

网友:
芯片好坏应该测量一下,先排除好坏

网友A:
如果是好的会出现这个情况吗!还是2110就不能只用高边驱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好的会出现这个情况吗!还是2110就不能只用高边驱动!

猜测楼主还没有弄清楚这类芯片高端电源是如何产生的。
这类芯片高端电源是靠“自举”产生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对  就是这样的  !  本来输入电压10V以下可以用的  ,但是加到15V的时候VS引脚就一直是高电压,输入端也是 ...

前几天测试,Vs接到小于8.4V就可以用。。后来老师听说我们买成2元/块,就一直说我么,买的是盗版芯片。。不好用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测试,Vs接到小于8.4V就可以用。。后来老师听说我们买成2元/块,就一直说我么,买的是盗版芯片。。 ...

我咋没看见有2块的啊  我都是5块的 请问你们也再做电赛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猜测楼主还没有弄清楚这类芯片高端电源是如何产生的。
这类芯片高端电源是靠“自举”产生的。

嗯嗯   看来芯片是坏了,早上测试所有电都断掉,输入端还是有高电压,把输入电容放电就没有了!
然后把输入电容拿掉,换了一个新的芯片现在用的还行,不知道还会不会再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