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如何制作金手指类的封装

楼主:
今天遇到个金手指类的封装,如何制作??利用向导两面的都要设置中间层和过孔。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
Allegro不会用,
但画图的原理应该是想通的,把制作的需要金手指的长,宽的距离,放置一排单面的焊盘,就像贴片元件的焊盘一样,单面没孔。
如果是两面的金手指,就要在两面都放置焊盘。

网友:
直接两面放焊盘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