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接口切换

楼主:
主机板有2个VGA的接口,定义为A、B;从机上有三个VGA接口,定义为a、b、c;
准备实现以下三种组合:
1、A-a
2、B-a
3、A-b,B-c
同一时刻只能有三种组合的一种。
为了实现纯自动化切换,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切换电路方案。

网友:
VGA不支持即插即用,只能通过上电启动时显示器发送的设备信息来判断是否存在,然后操作系统予以分配显示驱动资源,这是PC平台的标准。显然,热插拔是不行的,但冷启动没问题。如果你的设备不是PC而是非标的,那必须先充分了解设备的相关技术特性,而你不提供相关信息,别人也无法帮你。

网友:
VGA热插拨我经常干了,没冒过烟.

网友:
如果是要判断显示设备等功能的话,如同chunyang所说是无法完成的。如果不需要判断设备,只是切换图像的话,我记得Maxim公司有一组芯片可以完成这个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