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23T在线能调试 断电后程序没有运行 是程序没有下进去吗 新人 谢谢指导

楼主:
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你下载HEX文件试一试,你仿真的时候如果下载器接口动了导致调试中断,这样程序可能会丢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下载HEX文件试一试,你仿真的时候如果下载器接口动了导致调试中断,这样程序可能会丢失

怎么下载 hex文件  我看网上的教程     是用 Renesas Flash Programmer 下载.mot   下载完后  重新上电还是不行

网友:
把仿真板掰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下载 hex文件  我看网上的教程     是用 Renesas Flash Programmer 下载.mot   下载完后  重新上电还 ...

mot和hex文件一样的,具体的这款芯片我没用过,可能你是参加点赛的吧。你下载demo试一试能不能运行。一步一步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t和hex文件一样的,具体的这款芯片我没用过,可能你是参加点赛的吧。你下载demo试一试能不能运行。一步 ...

嗯嗯  我试试吧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