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KW41Z] Kinetis Protocol Analyzer Adapter 驱动蓝屏

楼主:
在windows下安装 Kinetis Protocol Analyzer Adapter(http://www.nxp.com/products/microcontrollers-and-processors/more-processors/application-specific-mcus-mpus/bluetooth-low-energy-ble/bluetooth-low-energy-ieee-802.15.4-packet-sniffer-usb-dongle:USB-KW41Z?tab=In-Depth_Tab) 后不久会蓝屏,现象是有的机器是安装驱动(虚拟网卡)的时候就蓝屏,有的是使用一段时间然后重启就蓝屏了。试过重装多次系统都这样,排除了其它软件的原因。
测试用的PC包括:
Dell Optiplex 380DT(古董级)(Windows 7 X64 Ultimate) // 出现3,4次,概率不大, 之前几年也不会出现蓝屏
Thinkpad X1C 2017 (Windows 10 X64 Profession 1703) // 出现10多次,多次重装系统后再试也这样,安装的时候没蓝屏
DELL Latitude 7480(Windows 10 X64 Enterprise 1607) // 体质差点,安装虚拟网卡驱动的时候就蓝屏了

Windows 7下面出现概率的机会比较低,之前用了几年就没蓝过屏,安装这个带的驱动后蓝屏的几次。
Windows 10下看来1703版本比1607稳定些,不会马上就蓝屏。
有相同经历的可以跟帖下看看是不是也这样。
附上部分蓝屏截图:

网友A:
会不会下的有问题,我这边安装没有毛病呀!windows1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下的有问题,我这边安装没有毛病呀!windows10

你也用USB-KW41Z? 我的是Windows 10 x64 pro,你那什么环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下的有问题,我这边安装没有毛病呀!windows10

每次重装我都是重新下载的程序, 不存在这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每次重装我都是重新下载的程序, 不存在这问题。

一样的系统,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系统,没有问题

是USB-KW41Z么?我的DELL工作本安装驱动就蓝屏,删除后就好了。另外一台好点。
蓝屏一般就是驱动级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USB-KW41Z么?我的DELL工作本安装驱动就蓝屏,删除后就好了。另外一台好点。
蓝屏一般就是驱动级别的 ...

可能跟统系有一冲突,但是一般不致于,这种驱动也太老,才几年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