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 F411ER STlink 及其自带串口问题

楼主:
问题1: 该开发板上自带的STlink 好想设置断点的时候不能像 jLINK那样 随意设置  多设几个就搞不起来了  对于写任务多的程序来说不太方便
问题2:最近搞了一个小程序 想试试其自带串口性能 结果惊讶的发现 该板上STLINk上自带的串口 插到电脑上立马认出来  接收的时候暂时没发现问题,向单片机发数据的时候 出现了问题,问题描述如下:
1)一个一个字符发的时候 每次都可以发成功
2) 发一个短字符串的时候  “0123456789”  ,只有先发送完一个字符后 再发字符串才能成功
3) 发送长字符串 比如  “0123456789ABCDEF" ,则串口调试程序立即跑死 (各种串口调试程序结果都这样)

举例说明:
例子1:
>A
>A
>B
……
现象:无论发多少次 其都能成功

例子2:
>A  //假如成功
>0987654321     //成功
>A   //不成功
>A   //成功
>0987654321     //成功
>0987654321     //不成功
>A   //不成功
>A   //成功
>0987654321     //成功

例子3
>A  //假如成功
>0987654321ABCDEF     //串口调试助手跑死

以上是问题的现象  估计可能是驱动或者固件的问题   但是就是不知道怎么解决

忘大神给出批复  先谢谢啦

网友:
额。。。题目不长也没关系的。网友们会看到你的问题如果他们会的话肯定会热心的教你的。

网友:
对于问题2,显然是程序有误。对于问题3,PC平台上的串口助手死锁的话,只能说是你的操作系统有问题,先试试安装合适的驱动。

网友:
我 用的是正儿八经 刚下载的官方STLINK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