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点式充电

楼主:
触点式充电是不是 跟直充差不多,设备与充电器采用触点连接,充电还是分离的那种? 有哪些弊端?
   谁有这方面的方案,可以简单介绍下不。

网友A:
通过触点和通过接插件(比如USB)是一码事,触点接触法方便,设备容易做到密封,但暴露在外的触点容易氧化甚至锈蚀,从而造成接触不良甚至无法导通的问题。所以,要保证可靠性和使用寿命的话,触点接触法对触点的材料选择和生产工艺要求比标准接插件要高得多。

网友B:
所谓“触点式”,和使用接插件是一样的,只不过是用没有弹性的触点代替弹性接触的插头插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通过触点和通过接插件(比如USB)是一码事,触点接触法方便,设备容易做到密封,但暴露在外的触点容易氧化 ...

是不是类似智能插座弹簧针 形式的,露在外面的 材料现在大多好像是黄铜,容易氧化,充电的话 还是用分离器件去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所谓“触点式”,和使用接插件是一样的,只不过是用没有弹性的触点代替弹性接触的插头插座。

充电部分呢,分离还是感应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类似智能插座弹簧针 形式的,露在外面的 材料现在大多好像是黄铜,容易氧化,充电的话 还是用分离 ...

都说了,触点接触式和接插件式没有区别,你可以用分立元件做,也可以用IC做,触点的形式也可以多种多样,不是你见过什么就只有什么。去看看高档剃须刀、美容电子产品吧,有接触式的,比什么“万用充电器”的工艺不知道好到哪里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充电部分呢,分离还是感应

充电部分爱做成啥就可以做成啥,但不是感应式的,感应式无需什么触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充电部分呢,分离还是感应

“充电部分呢,分离还是感应”
感应不必使用触点了。
既然说是触点式,那必不是感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说了,触点接触式和接插件式没有区别,你可以用分立元件做,也可以用IC做,触点的形式也可以多种多样, ...

了解了,我就是应用在美容产品上,做成插座式的,先研究下外观结构